這元件買的到嗎?

楼主(2009-11-22):
ASUA  P4B 主機板
這兩個元件都經常燒壞!!很多塊都是這東西掛掉!!

或者是有啥代替的元件??
大大們可以請教嗎??
APL 1581
09N05 因該沒看錯吧!

网友:
元件往往不容易買到,都拆廢板居多!
這塊板子最低的記憶體電壓僅能設定在3.4V,往往是記憶體受不了這樣的電壓而掛彩。
APL1581應該不太容易壞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考場用電腦!!經常因為記憶體瘩插拔!!
還有考試的學生不熟悉這種舊機種!!
常常把記憶體插反不然就是沒完全插進去!(重點反了還差的進去耶!!真不知道該拍拍手還是??)
導致不是記憶體掛了!!不然就是APL 1581燒掉(沒仔細看還不知道燒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關APL 1581的取得方式,大大您可以像茂達電子詢問。
這是他們的服務網址:http://www.anpec.com.tw/Contact.aspx?lang=tw
09n05是N通道PowerMOS,這是它的datasheet,只要特性比它好,基本上都可以代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覺自己好可悲!!
大4了!!居然專業領域不如大2   XD
真不知道我學校再教啥= ="
果然還是靠自己跟大大們比較實在!!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會啦!大大您不要這麼說!小弟我懂的東西說起來也不多!
說真的,在學校,老師教給學生的東西並不多,很多東西都要學生自己去摸去學,除非老師曾經在業界工作有一段時間(有相當的實務經驗),那麼老師才比較有可能會跟學生談一些在業界的見聞。或是老師常常有在注意現今業界最新的技術訊息,學生單純從老師身上學得的東西才會多。

大大您要修的這些都是學校的設備?提供考場給學生技術士檢定?一般檢定過程中,考生有弄壞東西,一般現場主考官都會處理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要想太多,趕緊順利畢業再弄幾張證照比較實在...

shaxdow 大大有推薦一個賣場,j大可以去問看看,過幾天我也想問他有沒有賣

我要的io,只怕他也是同行不想賣我们這些散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027852602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217&extra=page%3D1

其實真正可悲的是台灣郎不教台灣郎,反倒去對岸交流賺積分,那才是全宇宙最大

可悲的事....誰叫台灣的環境就是如此,這一切都是米滷蛋的陰謀啊..

网友:
不會很可悲阿....
說真的~~~學校學不到真正的技術....
但是學的到理論~~~
畢竟所有東西~~都由基礎而起~~~~
最基礎的東西~~~先學好在來學這些維修~~~~
如果你說不如大2的...那我夜校高職的那段生涯..
大家還以為我是大3的學生勒....
因為我常常跑去電子材料行買一些學生不會買的材料作實驗~~~~~~~
才被這樣誤認為是大學生...(我可是夜校高職的學歷而已阿...)
凡是基礎打好~~有心學習~~就學的快~~~~

預告一下好了~~~~這兩天我已經把液晶通通玩完了~~~~
剛有有收到2台IBM T40有獨立顯卡的筆電...因為顯卡過熱影起的空焊
下回發表如何對這台解焊顯卡晶片與回焊~~~~
這幾天要先搞一些自製工具..不然無法對他維修....沒有完整工具..要克難點...

网友E:
回复 网友F:

IBM T40,很期待shunxing大您的維修範例喔!
BGA回焊解焊.....小弟我想都不敢想!自製工具?回焊設備!
動刀的部份是不是紅色圈起來的地方!(圖片是借用網路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IBM T40,很期待shunxing大您的維修範例喔!
BGA回焊解焊.....小弟我想都不敢想!自製工具?回焊設備!
動刀的部份是不是紅色圈起來的地方!(圖片是借用網路上的) ...

是那一顆沒錯....不過..他只有一顆記憶體還好...我的都是有2顆記憶體在上面...
一看就差點暈倒了.......要自製架台與主機板的固定架.....
架台要固定我的一般用途的熱風槍(沒有預算買紅外線錫爐..也沒黑晶爐可替代)
主機板固定架要可以上下調整的..因為要讓熱風槍的溫度可以固定....
自製工具也只不過是要讓我的溫度可以固定在我理想的範圍..不然一定會失敗..

楼主:
考官他們也不會!!通常!!弄壞就是掰掰囉!!
是不會通人情的!!
重大缺失!!
不過有些考官卻是會一堆有的沒的!!
我想我會去換電容修這些東西!!
都是那一位考官傳授了一些技術給我的關西!!
還真是感謝他呢!!(考官都外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大真厲害!!我這邊還有一台power跟LCD和自己的主機板還沒修好的!!
這邊離電子材料店太遠了!!如果回到高雄的話!!
我會比較有動力去修理!!可惜不是阿!!
我已經把高壓版的c5706  四顆有三科燒掉的換成c5707了!!因為大大們有提到可以相容!所以我換啦!!
電容也換過了!!不過還是沒動作!!
就電源燈按下去!!他就又熄掉><真是討厭阿(聲寶 SL7007)
主機板換過電容了!!不過就是一開機!!卡在偵測CPU的位子(也換過CPU了)!!不知道這是啥問題
POWER  輸出電源不穩!!等待有時間去買電容!!

回复 网友G:
證照!!
我打算去考試內配線乙級!!工業配線乙級!!冷凍空調先丙級!!過了在換乙級!!
不過重點還是要有金錢吧!!沒錢難做事!!畢業後先打工等當兵!!
再繼續當學徒!!有了錢在去補習!!考證照!!
-------------------------
S大  專修這麼多東西!!我是不是該去跟你當學徒勒!!XD

网友:
回复 网友H:

喔!原來如此,只是shunxing大,這個有需要上下加熱嗎? 不知道會不會有板子變形的風險存在?
記憶體chip弄在那上面,還一次兩顆......真怕焊接過程把記憶體給烤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真厲害!!我這邊還有一台power跟LCD和自己的主機板還沒修好的!!
這邊離電子材料店太遠了!!如果回到高雄的話!!
我會比較有動力去修理!!可惜不是阿!!
我已經把高壓版的c5706  四顆有三科燒掉的換成c5707了!!因為大 ...

你沒換保險絲.......
主機板就把問題另開新帖跟大家討論吧
理論的話還是s10274chen大跟playx大強.....
我只走實際應用~~~~理論只會最基礎的基礎~~~~~

回复 网友I:

就是要上下加熱~~不然會把記憶體烤壞..要不然就是~~把記憶體也烤下來了
再考慮要不要先分離記憶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恩恩 ~設備很重要的 ~沒有的話 自己做看看能不能成功~
對岸也很多成功的例子 ~..QQ 加焊 好像比較簡單 ~ 拿下來 從植 再回焊 用一般的風槍
真的有些難度 ~ 要用大口勁的.. 也要加熱均勻 ~小心版子變形 ~
加油~QQ... 也不可以過熱 ~...也要小心濕氣(會暴晶片)QQ

网友:
要用BGA返修系統! 紅外的或熱風的都行! 溫度要控制好,不然容易爆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