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助電源開關變壓器代換

楼主(2009-11-23):
就是這顆開關變壓器

短路了,不知道它的功率是多少。有什麽通用的可以代換。如果沒有可以自己用線繞嗎?

這顆電源的問題是無5VSB,經查C5027短路,C945炸壞,兩個二極管擊穿,二個電阻開路。最後才確認是T3的問題

楼主:
電源是達碩ATX-308WB-P4 TL494CN加399

网友:
一般可以先看5VSB輸出額定是多少,就可以知道輔助電源電路變壓器容量,不過變壓器代換還需注意線圈組數、極性及針腳排法。

最好找相似功率級結構的代換會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