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主機板更換電容的問題

楼主(2009-11-23):
問題一
主機板可以開機但電容暴漿10顆換完之後無法開機聽說是因為主機板是多層板再拆焊時將線路拉斷造成無法開機是這樣嗎
問題二 在換電容時有些孔還殘留錫渣無法穿過去我看有些人在更換時是使用鑽子來鑽這可行嗎
如果可行要去哪買要買哪種規格
問題三 清除AGP跟記憶體插槽接觸不良問題我之前都是買電子接點清潔劑來噴但量太少有很貴
我聽說可以用去漬油加酒精來調配也有同樣效果有人知道如何用
謝謝大家

网友:
問題一、問題二,這可以很簡略跟大大您回答......烙鐵瓦數不足、焊接技巧不熟練導致,小弟我是建議,當接腳的孔內還有錫時,建議還是慢慢用吸錫槍清掉,不建議利用鑽子來操作。當熟練焊接技巧再來操作維修,這樣可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有關問題三,小弟我則不太清楚,一般我都用接點復活濟來用。

网友:
問題三,可用去漬油用牙刷給他刷一刷便宜又好用,揮發性又高,完全不殘留,這是我的用法.
      若有錢一點可以買支細銅刷,電子專用的,電子材料行都有賣,只不過我買不下手,跟牙刷一樣大支要價500多~1千多大洋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問題3 見人見智
基本上 我適用3M 1625 電子接點清潔復活劑  靠他我修好魯好多片 CPU假焊低主機板 低問題 噴過後用吹風機用力的吹下去  搞定收工  因為沒大洋購買可調溫熱風槍ˊˋ
問題1拆換電容 建議有基本的熟練技巧後在實際行動
建議用吸錫烙鐵 650 低樣子 電子材料應該都有出售
不過他有區分  看人使用 技巧夠好 買之20-150度可瞬間加溫的陶瓷烙鐵也可 頭要堅的日本的更耐用 技術部構請用60W的烙鐵加溫在用吸錫器吸起來
問題2  等你可以用60W烙鐵瞬間拆起電容的時候你在考慮買那種鑽頭 那要的細心與技巧更多^^~~

楼主:
謝謝大家指教

謝謝大家指教我再多試試

网友:
問題一  上面的大大都說了多練習..補充一下新手我的方法
1.先上一點新的錫讓它變的比較大坨(把電容先焊下來)
2.A面加熱..B面吸錫就可以清的乾淨
問題三  我都用我家小朋友的橡皮擦

网友:
如果是多層板,建議剪斷引腳,熔焊開,拔引腳,再用吹的,保證不傷內層線路

网友:
建議

小弟個人建議使用60w的烙鐵很好拆電容
在拆的時候不要太大力

网友:
鑽子是最好不要啦..我的方法是把烙鐵調到400度然後弄一坨錫在兩腳間..刷兩三下就搞定摟...在pin點上加熱拿吸錫器一下就乾淨摟

网友:
基本上小弟都用小鑽子鑽先把錫清到最少然後用鑽子鑽,不要壓鑽青青的鑽如果孔位對幾秒就過去囉
鑽不過去別硬壓就行囉,我換過了十幾片了都可以開機,這是我的經驗提供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