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個BGA植球的問題

楼主(2009-11-23):
請問有植球經驗的大大:
我剛練習BGA植球,那我用的是錫膏,因為參考一些前輩的例子,這樣錫球會比較圓,是這樣嗎?還是說用助焊劑就可以?
另外我的錫膏事後是否須清洗掉,若沒清洗乾淨是否會造成不良影響,以上是我的疑問,望有大大不吝賜教,謝謝!

网友:
BGA 植球.用錫膏??
這一招我是有看過啦.
不過那要有鋼板才可以刮錫膏耶.

先把目標ic洗乾淨.
把錫膏刮上去
然後加熱.就會變成球狀了.
錫膏本身內含助焊劑.不用再多加了.

錫膏有時效的.過了時效.它會"爆"
用講的.你不會了解.遇到爆時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樣說我大致上了解,

只有最後一段"錫膏有時效的.過了時效.它會"爆" 這句話
,可能真的要遇到才會了解狀況了.

謝謝賜教!!

网友:
通常買錫膏時.都會跟你說一個"使用期限"以及保存方法.
過那個期限.也許是裏面的助銲劑就掛了.還是吸了濕度等等.
會在你加熱的過程中產生"爆"開的情況.
遇到就知道了. 就知道那一罐錫膏不能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了謝謝逃兵大賜教,那請問錫膏有哪個牌子的較好用嗎?

网友:
外面不好買.我都托我朋友挖出來的.
小聲點.別說出去.

网友:
錫膏超級貴的~~~
保存期限3個月而已~~~
而且~~~~必須冰在冷藏10度C左右的溫度保存.....
這樣你還想買嗎???
我都直接買錫球...保存期限一年...聽說放2年以上一樣可以用~~~~~
我當然用錫球了~~~~~...
而且對岸的超級便宜的~~~跟台灣的價錢比起來...
台灣1罐25萬顆的要1千多..對岸的...是台灣的一半價錢還更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是機場通關的時候會叫你把行李打開看看那顆不透光的圓柱是什麼而已啦...
(所以記的另外放上面好拿一點,別像我朋友行李都翻光了才發現在最下面 XD)

PS:在對岸買的錫球,寫的是台灣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奇怪 ~對岸很多東西 還寫著 ~台灣製 ~QQ 難道它們也知道我門台灣有些東西品質也是不錯的 ~CC..
買東西真的要門路 ~ 阿不然 都是這樣 ~ 買台灣的東西 都要 在去大陸買回來 ~ 又帶回台灣~

网友:
錫球這東西是講"真圓度"的。
沒做好真圓度。是不值錢的。
還有,它要用防靜電的容器。不然它會"飛"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逃兵大真是經驗較豐富喔!! 我買的錫球就是大陸買的,好家在的是為了練習植球用,
所以買一些分裝的錫球,不是那種25萬顆裝的,要不然就頭大了.
這次買的就是真圓度不是很好,錫球的大小誤差也不盡理想,用起來不是很舒服
所以說奉勸剛進入BGA值球技術的新手,有的耗材性的東東先買一些來試用,實驗過後
有了心得及認知,才來購買足夠的量來用,要不然就會吐血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逃兵大真是經驗較豐富喔!! 我買的錫球就是大陸買的,好家在的是為了練習植球用,
所以買一些分裝的錫球,不是那種25萬顆裝的,要不然就頭大了.
這次買的就是真圓度不是很好,錫球的大小誤差也不盡理想,用起來不是很舒服

我買的那25萬顆就是防靜電的容器...
而且還超圓的......
反觀~~~~我買的第一批...1萬顆裝的~~~~他用玻璃瓶...會亂飛~~~~~~
連要讓球出來都有問題.....
第2次跟別家廠商買的時候就先問清楚貨源的品質了...
因為那25萬顆...便宜過頭了....所以我就先問了保存期限與生產日期....
確認之後~~我就直接購買了~~~拿到貨~~~看到就是爽...因為~~瓶子超厚
防撞外加防靜電..打開之後..上面瓶蓋還有乾燥包..具有防潮功能的瓶子
看到時~~~讓我感覺就是~~標中了~~~~要找便宜又好的東西~~~可真難

楼主:
回复 网友F:

Shunxing大,能不能透露一下,是哪家廠家,小聲告訴我一下,我不會說出去的......

要小聲喔!!免的給太多人知道了 ,ㄎㄎ

网友:
引用 楼主:
Shunxing大,能不能透露一下,是哪家廠家,小聲告訴我一下,我不會說出去的......

要小聲喔!!免的給太多人知道了 ,ㄎㄎ

等我把東西收到吧.....定了好幾天都還沒收到貨..
等明天看能不能收到...已經有好幾個人想看我維修筆電的實例了.....
就只缺臨門2腳.....1腳是錫球...另一腳...保佑我這次植球回焊不要失敗~~~

网友:
回复 网友G:

加油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焊.記得要預熱.上面比下面多個40-50度成功率就高了.

网友(2010-05-17):
感覺好像挺實用的,太感謝無私分享...趕緊再來學兩招

网友:
好詳細的資料喔
剛在學維修的新手,正需要此資料,
謝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