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此帖內兩個BIOS晶片

楼主(2009-11-23):
圖一(從MS-6542 主板拆下 微星代工)

圖二(從 MSI 865G Neo2主板拆下)

朋友電腦(865G Neo2)更新BIOS失敗,現在不能開機,想從我的主板(MS_6542),進行活線作業更換圖二晶片且燒錄...
請問這兩個晶片是相同嗎??(晶片上有四排英文數字,後面兩排不一樣,不知有沒有差別??)

謝謝大家回應~~~
(不知大家有沒有看到我貼出來的圖,這是我第一次貼圖,網路空間為 "台灣貼圖網 - 免費貼圖空間 - Image Hosting" )

网友:
沒有看到圖片..我幫你貼在我這..

网友:
可以!後面兩行是產品批號!也就是類似買CPU時常常說的週期編號!
這樣的燒錄方式是有風險存在,不過在沒有燒錄器的情況下,也只能這樣做!

楼主:
恩~~~謝謝~~~
(我也找到如何貼圖了~~~謝謝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建議如此作
1.代工主機板的bios...不一定適用....雖然主機板製造屬於同1家....使用廠家會有不同的程式運作
2.可洽微星服務中心處理費用300元....或請(朋友)電腦高手處理....或找專業燒錄人士150-200....或找廢板拆換

网友:
@@

這方法我以前玩過,是根本行不通
還是去找人家燒,不然去買壹台燒
入機也好

网友:
弄個BIOS座開到DOS後..主BIOS可以拔起來..再把NG那顆放上去燒就可以了..我有這樣做過..很容易成功

楼主:
朋友電腦(865G Neo2)更新BIOS失敗,現在不能開機,想從我的主板(MS_6542),進行活線作業更換圖二晶片且燒錄...
實驗結果.............失敗
過程~~
1.先準備開機片(由winxp 所製程的 DOS開機片,補充:開啟"我的電腦",選A槽按右鍵,選"格式化",選擇製作成開機片)
2.由於找不到 康柏MS-6541主機板BIOS更新所需的程式工具,用google搜尋Ms-6541資訊,得知是微星代工,其相對應料號是微星的MS-6526GL,故下載MS-6526GL BIOS程式工具,再去下載MS-865g Neo2 主板bios 的程式工具及軔體,再把兩種程式工具及軔體塞進開機片裡
3.由MS-6541主機板開機進入DOS A:> 底下,拔掉MS-6541 BIOS晶片,改插 865G-Neo2 BIOS晶片
4.輸入Award主程式指令後,出現Award主程式視窗,然後輸入軔體名稱和路徑,最後只在主程式底下出現"lease Wait "訊息,等了一個小時多..都沒有下一步的反應(接下來應該會出現問你要不要將BIOS晶片上的舊軔體備份,然後再出現一個跑碼燈表示正在更新中..這類訊息),軟碟機的LED燈一直亮一個小時多...感覺是當機..試了三次都這樣..有人遇過這樣問題嗎?這是怎回事?
5.再重覆第三步揍,改輸入AMI主程式指令與軔體名稱....結果出現訊息是  size不匹配....有人遇過這樣問題嗎?這又是怎回事?

難道兩板互換方式成功率本身就很低

playx 大大的朋友 最近有要從大陸回來嗎???(真想拜託playx 大大的朋友幫我買....)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886&extra=page%3D1  文中有提到燒錄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的板子有支援USB裝置開機嗎?用USB隨身碟,可避免掉軟碟機不穩定的問題。
韌體程式的副檔名嘗試改為.rom試看看!可能需要刷康柏的BIOS,不能刷MS-6526GL
兩塊板子的晶片組不知道有沒有相同呢?

楼主:
1.MS-6541 無法用usb隨身碟開機~~(用過兩種開機板本,在別台電腦上可以開機..就是康柏MS-6541無法開,品牌電腦真麻煩)

2.晶片組..指的是南橋晶片嗎??(MS-6541是845, 865G-Neo2是865G)

3.韌體程式的副檔名..我是看微星網站上的範例~~範例中沒有將軔體的副檔名改為".ROM",從網站下載就直接輸入,不過最近我會抽空照大大建議的方法再試看看...謝謝大大提供建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無法用usb隨身碟開機 *你可以改成用 硬碟開機 跑winme DOS 模式(這顆就當沒支援USB開機的版子用 )
找舊系統  格式化一顆HD        SYS C:  就可以做 純 DOS的 HD 開機囉~~..
用傳統的 A 很危險 ..遇到壞軌你就 掛囉..
有些版子 要刷 同型號的 才能熱差拔用拉n_103|  可能它們刷的程式會偵測你的BIOS
W39v040fAP 可用sst49lf004B 替用  試過囉沒問體.

网友:
你是不是以為"主機板型號相同就OK?"

你的想法是可以的....我做以下說明

A套裝電腦...主機板A公司型號1234

你的電腦主機板是A公司型號1234

除了型號一樣、生產廠商一樣,你還得確認他們兩張板是同一張,也就是晶片組
要一樣,甚至連主機板線路佈局都一樣你才有機會拿自己的板子開機,套上朋友
電腦的ROM去燒BIOS......

有的OEM廠商他會原封不動的拿自家現有產品去替人家OEM,
只有BIOS是該廠商的....主機板型號有的甚至都不改亦或者
加上代號識別....有的會更動部分電路很多因素...

你想拿865的BIOS給845晶片組的主機板用真是異想天開...

BIOS是靈魂阿...不能亂套用的

如果你認為我說錯,那就請你說的具體點....你問的不太精確

网友:
剛剛我才做過可以成功的 !!! (有一定風險 不鼓勵這樣做 )

其實成功的關鍵在於要用來燒寫 bios 的主機板上 !!!

1.  bios 的 腳位規格一定要對 (可查資料得知)

2 . 要用來燒寫的主機板程式支援度要夠

第二項的選擇很重要 , 反而是舊一點的板子支援度比較高 !!!

原因是目前bios昇級都附專有的程式 , 有的會偵測 bios 寫入是否符合主板 , 如果不符那跟本就沒法燒錄 !!!

而老舊的主板對這方面的偵測反而不是很嚴謹 , 頂多會問你 bios id error 是否寫入 , 鍵入 是 大概都會成功的 !!!

這次我使用 GA-6VX7-4X 來燒寫 GA-648FXPRZ 可以成功寫入 !!!

楼主:
1.不是認為"主機板型號相同就OK",而是認為"BIOS晶片型號"相同就可以互相燒錄(發文的時後就有提到問兩個BIOS晶片是否相同)
2.MS-6541 是康柏給微星代工的主機,我在微星網站上找不到它的資料(想下載MS-6541 bios 的程式工具,康柏的網頁上沒有BIOS程式工具可下載),用Google搜尋有人說它的相對應料號是微星的MS-6526GL,所以我就用下載"MS-6526GL"及"865G Neo2"的bios 程式工具,結果兩種程式都無法燒錄成功...
3.先忽略MS-6526GL問題...因為手邊沒有這塊主機板所以無法確認它的BIOS晶片是否與MS-6541及865G Neo2相同...
4.照理說~~同樣的BIOS晶片可以燒的話(MS-6541 與865G Neo2 兩個主機板的BIOS晶片是相同) ;用MS-6541主板開機進行活線作業更換BIOS 晶片後,在開機片中輸入"865G Neo2" 的bios 程式工具指令來更新軔體應該是可以燒錄...結果..失敗
兩個BIOS晶片型號
========================================================================================================
剛又想到另一個問題(不在DOS下更新軔體,直接在BIOS中更換)...開機時按"Del"鍵,直接進入BIOS中,如果裡面有更新BIOS的選項,此時更換另一個同型號BIOS 晶片,再選更新軔體....這樣會進行更新軔體的作業嗎??有人嘗試過嗎??(一般在網路上看到文章都是進入DOS下,再交換BIOS晶片,再更新燒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這裡我說明一下 :

1. 你要確定你的(用來燒錄主機板)可更新 bios (無防寫入功能)

2. 有些 bios 內會有一個選項 , 要打開才可更新 bios 功能 !!

就理論來說 , 你用相同的 BIOS 型號 , 成功率應該是 100 % 才對 !!!

看起來是因為 bios 更新程式的保護問題 !! (防燒錯功能) !

你可以上網去找一下其他的更新程式試一下 !!!

這像我上一篇講的 , 有些會偵測到更新的程式不符 , 但你可強制燒錄 !!!

像這棣的成功率就會大增 !!!

你要用 bios 本身提供的更新功能 , 我覺得這樣的風險更大 !!!

因為我本身沒燒錄器 , 否則我真想試試 !!!

网友:
BIOS是靈魂阿...不能亂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