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關於三用電錶的測試棒(探棒)保養

楼主(2009-11-23):
請問各位前輩
關於三用電錶的測試棒(探棒)保養

小弟我因為有台三用電錶(指針式)年代已久,中間有段時間沒有使用
後來拿出來使用
不知道是否測試棒(探棒)的前端金屬部份已經輕微氧化(較無光澤)
在測試電壓及電阻(紅黑棒相接觸)時
指針的擺動都會斷斷續續
尤其測電組的時候,兩棒相摩擦指針較會擺動,不然幾乎無反應
(應該是沒壞掉,稍微的摩擦完,把表面氧化部份摩掉,指針也不會亂跳)

想請問各位前輩關於這種狀況都如何處理
平常都是如何保養才不會發生這種測試棒(探棒)表面氧化的情形
不知道上油是否妥當??
怕不當處理會影響日後的使用準確性及安全性
(因非本科系畢業,想請教線上專業的各位)

如有發文不當處,還請見諒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用電錶的背蓋裡有1.5V二顆、9V一顆
應該沒有電了,先更換新的試看看。

楼主:
嗯~裡頭的電池之前有換新過

但是狀況還是一樣
還是得把紅黑探棒摩擦過後,感覺金屬探棒接面比較有接觸到,電錶的指針比較會有反應

因為探棒看似表面已經輕微霧掉
想請問專業的前輩是否是這個原因,導致接觸不良?

小弟是讀化工科,知道微酸可以咬掉金屬表面氧化層
但是不知道這樣會不會造成日後探棒金屬接觸部份更嚴重的鏽蝕
(一般探棒是不銹鋼材值嗎)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探棒是銅再鍍上其他金屬,使其能夠比較不會氧化,保養上可以用防鏽油來保養,或WD 40,不太可能是不銹鋼。
化學的原理小弟我不太清楚,我都是刮一刮,把氧化層刮掉,在上油保養!

楼主:
嗯嗯~了解~原來刮掉在上防鏽油就行了

謝謝:)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其實買一組新的探棒,價格也蠻便宜的(好像30~40)
因為那層保護層刮掉後,好像會更容易氧化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遇到這種問題! 有用砂紙磨過再上車針油, 不過問題似乎沒有很大的改善, 最後到光華金華買新的探針換上就好了!

新的探針我買有含保護套頭的, 麻煩的是用的時候要拔下來, 而且要收好, 用完時再裝回去保護探針!

提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買一組新的探棒,價格也蠻便宜的(好像30~40)
因為那層保護層刮掉後,好像會更容易氧化

其實原本也有打算要去買條新的
查了下價格也很平易近人
但總是想說是否有保養方式或是可以處理方式
就可以省去把這部份當成是銷耗零件在使用
我太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遇到這種問題! 有用砂紙磨過再上車針油, 不過問題似乎沒有很大的改善, 最後到光華金華買新的探針換上就好了!

新的探針我買有含保護套頭的, 麻煩的是用的時候要拔下來, 而且要收好, 用完時再裝回去保護探針!

嗯,之前看過朋友有用過這種的
保護套挺緊的,隔絕效果應該不錯

之後有需要用到,可以考慮看看^^
感謝:)

目前先用弱酸把探棒金屬部份給擦拭過了
測試的靈敏度已經回來^^
一接觸到要測試的部份指針反應也都正常了
只是依有經驗的前輩們的經驗分享,我想應該遲早要換的
畢竟探棒金屬接觸面,電鍍部份經過一次次"處理"
應該會越來越薄,造成銅的部分外露吧

网友:
小弟最懶了,多直接用錫銲上探針的尖部.ㄉ然只是薄薄一層.

网友:
原來還有這招,趕快來去上錫

网友(2010-01-01):
還可上錫阿
不會變太厚嗎~~技術真好
我依定會把它變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