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A7V133-C-PS/2故障+電阻焊下後開路(已解決.是排容不是排阻.)

楼主(2009-11-23):
主機板型號: ASUS-A7V133-C
使用到一半滑鼠突然無法使用,重開機後連鍵盤都不能使用
測量PS/2的C151電阻發現阻值不對,確定故障點
將電阻焊下後想再測量一次確認看看,卻發現怎麼量都沒有反應,開路了...
沒想太多,拆廢版的C181電阻來代替,焊下後檢查竟然也開路了(拆下前有確定電阻正常)
連續拆了三、四個C181電阻,狀況也都一樣...

請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是焊槍溫度太高造成故障?
靜電造成故障?
還是有其他原因
之前拆都沒發生這個問題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否貼圖標示出來~)~)~

楼主:
要標示什麼

要標示什麼?
焊槍?主機板故障處?還是?

网友:
C151、C181?這是排容耶!不是電阻!
在正常情況下,拆下來進行靜態測量,必須是開路的,沒有阻值!
你量測有阻值,應該是在板子上吧!量到的阻值是板子的等效電阻!

网友:
發生什麼事情了..
你是打字打錯.還是故意拆錯.

网友:
A害~..............排組 排容 傻傻分不清楚n_093|
...

楼主:
我被騙了...

因為要測量阻值,零件外觀又跟排阻長的一樣...就以為是排阻
卻沒想到是C開頭...被零件外觀騙了...
看來以後要多確認才行

用電容表確認剛剛拆下來的"排容"的容值後
焊上主機板(好難焊...沒熱風槍...),確認阻值正常
開機!滑鼠及鍵盤恢復正常

感謝各位的幫忙!
也希望不要有人再搞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