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的維修...失敗了~~~~

楼主(2009-11-24):
本來要把這台修好~~好放個實例給大家看..
現在只能給你們看一半的流程了...
因為~~晶片被我不小心給拔斷一個接點..

來看一下這台的故障情形吧....
這台開機~~~有動作可以控制~~~但是就是無畫面~~~~
由於這系列的顯卡晶片都容易過熱引起空焊
整台拆開之後...使用溫度計測量...顯卡晶片完全無工作溫度...
北橋工作溫度倒是有43度左右
南僑有34度
熱風槍溫度設定在330度或是350度下去烤
大約要10分鐘左右...因為~~~沒有預熱台....
本來要自己做依各架子...不過材料算算~~~我還是存點錢買新的好了~~~
用大口徑熱風槍..怕把零件給吹調~~~~所以放棄使用
所以克難點~~~把溫度跟時間算好~~~
解焊下來之後
用吸錫線把錫吸乾淨

主機板也依樣
放網鋼對齊之後~~~
準備0.6的錫球~~~~~
排列完整之後~~~~~
開始烤~~~由於天氣太冷~~~我用350度下去烤~~~不然會無法把球給焊進去
重點來了~~~~~我烤好之後~~~~在拆網版~~~不小心~~~~太出力了~~~
把其中一顆球給硬拔下來..連銅箔都斷了..這晶片沒救了~~~~
修到這裡~~~失敗了~~~~~
目前還有另依台~~~~打算直接以加焊的方式來修復~~~~~~
反正這台~~~我判斷就算沒被我玩壞...這顆晶片可能本身就是壞的~~~

网友:
怕零件被吹掉?
我都會先把其它的小零件"貼"起來.
用這個貼.不怕燒掉

网友:
2樓 那個我有買!一模一樣的!
s大!焊點掉了,一般依我處理cpu針腳的部分,我是把針腳用接觸試的方式插在主機板上。
確定是可以用的。
可能你要考慮的就是要如何讓他有接觸點了

网友:
錫珠網不能拿起來焊嗎n_064|

网友:
一般IC封裝時,晶圓引線出來都很細,除非是電源部分,從晶圓拉線出來才有可能會比較粗!
修壞的東西常常會很自責.....怎麼這麼不小心......小弟我也是.....我到現在還一直掛懷被我修壞的P5P800-VM。
加焊還是要注意到板子變形的問題,成功率並不高(看對岸的說法)。
這邊還是預祝shunxing大您下一台能維修成功,大家又可以看到精采的維修實例了。

楼主:
剛剛把客戶的液晶修完了.....
遇到被同業的改高壓板....還真難查故障原因...
最後是因為..那個通用板的高壓板220UF25V的電容率波不良引起故障.....
明明可以直接維修...他卻用改的~~~恨阿~~~~
浪費我2個小時在那邊查線路....
還好最後直接依經驗...把那顆電容換成470UF25V的...問題就解決了....
由於客戶在旁邊監看~~~~所以~~沒拍照囉~~

等等來玩...下一台T40~~~~~來酸~~~~~

网友:
溫度 CC...  我是再有溫度的時候 不去動 ~鋼網 不然有時候會因為把的時候 把接點給拔了下來 ~
...哪種接點 有溫度 輕輕一摳 就會掉下來 ~
BGA  我都是 沒有帶網吹 .... 如果 珠珠跑了 再用夾子 給它推回定位..QQ
因為很少在做 ~ 帶網吹 還真難用 ~有時候還很難取下.. 一定要再加熱一次. 錫還沒硬那網下來..

楼主:
不知道是使用與網鋼依樣規格的錫珠才造成不好取下.....
我打算再去買小一號的錫珠拿這個故障的晶片再作一次實驗....

另外....C大....沒網鋼....你有半法把他焊上去...我很佩服你...太利害了...

逃兵大大...你那去哪買的~~~找不到...

网友A:
台中有名的二號土匪今華就有賣了.
不過.我這個也是跟廠商凹來的.
當時買bga簡易迴銲台時順手凹來的.

网友:
看到大大們的專業,真佩服你們的眼力,我都看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中有名的二號土匪今華就有賣了.
不過.我這個也是跟廠商凹來的.
當時買bga簡易迴銲台時順手凹來的.

凹來的.....剛剛我去訂了0.5跟0.4的錫球了~~順便買了一捲2CM X 33CM的..要價95元...
還真不便宜耶.....在大賣場有看過1CMX20CM的...50元...不過..他無法耐到150度以上...

這幾天要把BGA植球的技術練好~~~以後才不會搞個植球搞一整天~~~~~
還在熟練技巧中~~~植球比回焊還難玩......尤其是網鋼...還真難定位...
專用的又超貴~~~慢慢玩吧...這幾天因該可以把技術提高~~~已經能正常控制球的溫度而不會變形了
(助焊膏~~真的很重要~~要適量~~~~~焊起還才會圓也焊的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用鋼網阿  填好球後  慢慢拿開 ~  有跑出去的在推回去 ~
先開風速 最小 ~溫度200 慢慢吹 跑出的在推回 均勻加熱後 ~它就不會跑走囉..
之後開大風速 330C(850風槍) 8520 (大概280C).. 就OK囉 ~

助焊膏也很重要  好壞有分 ~ 用了就知道 ~..
還有 我用鐵碗 可以保溫 又可以加熱均勻~  CCQQ................
玩久 了 你會發現其實很簡單的 ~ 如果用大口勁的風槍 更快 ~..
還有 作BGA 小風嘴的 ~很難加熱均勻..試過很多次囉 下面也有加熱 ~都失敗居多10次 只有一次成功 ~
失敗的原因 覺得 回焊的時候 可能 周圍的溫度 影響 吃給丙..造成需焊很多....(因為失敗後再把起來 發覺很多點都虛焊)
所以才買了8205(風嘴大-對岸說 南僑 很好搞定) 目前實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