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發問??

楼主(2009-11-24):
如題:

我有一個高音喇叭單體壞了(應該是線圈燒毀)

請問台北附近哪裏可以修理呢?

廠牌aradigm

型號:B3TWHF-MON-070(看不懂,也不知道是幾歐姆的)

网友:
不建議您送修喇叭單體,因為修好後只是有聲音,音色會差很多。
要把單體看成是一個零件,零件壞了就換,甚至換成更好的。

單體修理都要手工切開紙盆(喇叭盆)才能夠換到音圈,用料與技巧都是問題,先進國家才沒有人在修單體的。
低音單體結構較為粗大,換過音圈後很容易聽出其差異來。高音單體更為精密,會修與願意修的店家還不知道有誰。
以前有幫過幾家 DISCO 舞廳處理過音響與燈光系統,這些 15 吋以上的低音單體就會送修,因為新品都是萬元起跳,修理很划算,而且那些被音壓轟到快音痴的 DJ 是聽不太出來。

修理與節省資源是美德,但是用在喇叭單體上不太適用。
我是知道哪裡有修理店家,但是不推薦給您,因為會害您白花錢。

去找個新單體來換才是正途,喇叭單體看似簡單其實充滿了學問,也是音響系統內常見的盲點。
阻抗大都是 8 歐姆的,找替換的除了注意外型尺寸還要看頻率響應(分頻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