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華 icute p4-3000etcc鎖上螺絲後綠線電壓不足,以解決

楼主(2009-11-24):
西華 icute p4-3000etcc 無法開機 接上電源bv黑綠為2.63v.黑紫為4.96v  黑灰為0v  黑綠兩線相接,可啟動,風扇會轉~~測電壓為~~黑橘3.33v   黑黃~11.98v    紫為4.96    灰為5.16   紅為5.16   藍為 -10.76
白為 -4.54      換過兩顆微凸電容一樣不能開   power拆到另一台電腦可以開機 綠色電壓過低~~~但不鎖螺絲時 綠線電壓卻會升高~~~@@是~啥麼原因呢~~~請指導

楼主:
補充~綠色電壓升到4.多v時  黑棒不接 紅棒接綠線時風扇會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速建議 電容都拆下來測UF足不足   遇過看是正常低 UF 勝2/1 _~_~

楼主:
工具不夠無法測電容質 ,有拆下綠線附近電容~用電阻檔有充電現像~電表上DCA檔位有寫200U  2000U這是測電容的嗎~~還是電流?對不起~~沒學過電子所以不懂~綠線附近電晶體~用二極體檔位測無擊穿應該都是好的
有兩個IC   一個TL494CN 16支腳  另一個為TPS3510P   8支腳~~可以回答儘量簡單一點嗎~因為不是本科~但很想學~~~回答太深奧~~~真的會聽不懂~~不好意思

楼主:
兩個大電容加電測為各
150V

网友:
電容用電阻檔有充電現像-不代表電容是良品
綠為2.63v因該是空機測量,上主機板電壓就會上升
把POWER插到主機板上測量+5VSB紫線
僅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具不夠無法測電容質 ,有拆下綠線附近電容~用電阻檔有充電現像~電表上DCA檔位有寫200U  2000U這是測電容的嗎~~還是電流?對不起~~沒學過電子所以不懂~綠線附近電晶體~用二極體檔位測無擊穿應該都是好的
有兩個IC   一個TL494CN 1 ...

測電容,還是要有電容錶,才能知道容值是否正常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9%9B%BB%E5%AE%B9

楼主:
插上主機板測黑.紫線為3.4v接下來該 怎麼做呢

楼主:
真是搞不懂~插上主機板量黒綠線是3.4v~~這台電腦可以開機~~另一台就不行.電子~~~~~好難喲

网友:
接上負載後5VSB(紫線)仍不足的話,需檢查輔助電源電路是否有異常。

楼主:
輔助電源電路是指綠線附近嗎
'?插上主板為3.4不插為2.5左右
紫線不插主機板為4.96插上為3.4
在這台電腦可開機
另一台電腦裝比較多東西就無法開

楼主:
裝上硬碟有時可開.有時不開 .可開機時紫線電壓為4.84

网友:
輔助電源電路是指紫線附近

网友:
輔助電源電路

网友:
紫線附近的電容換掉看看
可能是470u

楼主:
買了電容表~~不懂怎麼辦~~~?用最笨的方法~~~ 一個一個拆總可以吧~~有一個1uf50v電容壞了換了就正常,雖然不懂電路~不過這也是一個方法

楼主:
忘了感謝各位的指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