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MX的維修請教(AS016)

楼主(2009-11-24):
自94/10購入一批P4S800-MX的PC一堆,大概是今年(98)開始陸續發生開機沒螢幕或連開機都不行,查了許多論壇資料才發現APM2054N是常燒掉的MOS,但這幾天發現電源IC(AS016)好像也是常客,只是AS016買不到呀,不知是否有替代品?
P.S. APM2054N我現在都用NTD60N02代換,可惜AS016找不到...

P.P.S. 另外,這款PC今天居然讓我發現它"可能"還會燒掉鍵盤(還燒了2個),不知是否有人遇過?謝謝!題外話,鍵盤IC掛了就應該沒救了吧?

网友:
as-016應該沒有替代品,網上找找看吧,我記得有賣家在賣的。
依照您的照片來看,鍵盤ic的封膠似乎有受熱的現象,推測可能是電壓過大造成的
往ps/2 5V供應部份找找問題點。應該不太難解決的

网友:
連鍵盤都燒!
power電源不穩?燒as-016也就算了....連鍵盤也燒!

网友:
好像是中信標的機器,我所服務的學校電腦教室裡有50台,幾乎此板掛快20片

网友:
連鍵盤都燒...表示你那一批電源供應器已經掛了....
建議你要把電源供應器拆下來測量...
否則就算主機板的零件換上去....
依樣還是會燒~~~~~

我常常遇到這種狀況.......害我也燒了好幾隻鍵盤....

楼主:
Bingo

大家都好厲害呀~~~
的確是中信標,呵...
學校的電腦教室最近把它淘汰給學生當成DIY零件...(因為實在燒掉太多台,然後ASUS缺料不給修 )
不過尚有幾台是其他老師在用,要嘛就換機,否則只能將就修了...
其實之前燒過一台時就懷疑POWER不穩,但那次懷疑被住在POWER內的壁虎乾屍騙過去了

這批板子跟POWER是否有終極解決之道呢?其實我比較好奇的是這個。
因為看了好幾篇,不知將板上兩個沒銲的APM2054N給補銲上去(4P和AGP下方),是否會比較長壽?還是說除了散熱,別無他法~~~
至於POWER,呵... 還沒查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源供應器 我比較建議 大約2-3年更換一顆說 要是經費不足 倒是可以考慮E電源 350W3年保終身保固的  800快^^~或是者 電源達人  455W 不過這顆蠻貴的要大約1300
個人裝機維修過上百科才發生一顆 E電源 客人自己買回說會自動關機的_~_~看到鬼都用魯30天魯 還是換ㄌㄧ顆新的給客人 _~_
待用電源IC可能比較難找 奇摩拍賣應該有人賣找看看 這一批版子都中信標案的套裝機
既然套裝機怎可能給你足瓦電源呵呵 3各 不可能ZZZZZZZZZZZ
要是在找不到請找費版拆料
連PS2 都燒燬那可建電源供應器很不穩定加上 AC110 沒經過穩壓XD提供你參考看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板子本身也算是設計不良,長久使用下來,APM2054N超容易壞的,長期工作在高溫環境,高負載,除了換特性好的MOS,完修後還要非常注意它的工作溫度,否則反修機會會非常高。補焊MOS上去....最好不要這樣做,除非原本位置上就有該元件,我們並不知道它的電路是怎樣設計的!

power老化導致輸出電源不穩,這是主機板的最大致命因素。倒跟power的瓦數沒太大關係!套裝電腦不會配太高瓦數的power,350W就該偷笑了,用料也奇差無比。.....為什麼....廠商會讓你買來的產品用超過保固期就掛....好讓你再跟它買新的。電子產品沒有哪個可以非常長壽的,除非是高階產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本身也算是設計不良,長久使用下來,APM2054N超容易壞的,長期工作在高溫環境,高負載,除了換特性好的MOS,完修後還要非常注意它的工作溫度,否則反修機會會非常高。補焊MOS上去....最好不要這樣做,除非原本位置上就有該元件,我 ...

順便解說一下好了~~~依照我長年的經驗....
機殼牌的power......頂多只有150W足瓦...
寫350W的..都是騙人的......
最近因為新的主機板瓦數都吃很高...
所以現在的大廠最低足瓦少說也要有180W以上~~~
最高給你220W就不錯了~~~~~~
上面寫的~~~~看看就好~~~因為實際上沒那摸高~~~

真正足瓦的~~~要看power的用料...尤其是那2顆大電容與直流輸出的電容
足瓦的大電容少說都有680UF以上2顆.....直流輸出電容以12V跟5V的..你會看到2200UF的電容
1000UF以下的...都不足瓦~~~~~用1000UF到1500UF的~~~少說都有200W足瓦左右但不會超過250W...
上面的~~~僅供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挖又多學ㄌㄧ點 可恨 我把350 拆魯看到真的也 200V680 *2 XD 但是海韻的怎祇有一顆大的_~_~
那海運線在月修越嚴重變成不過電了嗚嗚嗚嗚 俺現在要保留POWER魯拆光零件也爽~~比麥回收20快還划算

楼主:
哈~~~ 別說680UF,ASUS 250W的POWER只用2顆200V,470UF,果然容易出問題。

那請問有需要去做更換的急迫性嗎?因為總覺得POWER不良會嚴重影響主機,加上機器還得再撐幾年,畢竟學校單位總得把東西用夠本~~~

中間兩顆電容微凸...

看樣子這款PC散熱和power都是很重要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1.使用中的電腦.....建議定期清潔.....增加散熱....降低故障率...延長使用壽命
2.不論在好的物品都有零件不良的時候....如果過保經費有限....可自行維修(併修)....或找價格適中維修商處理約400-500元

网友:
AS-016零件我朋友有不少,看你要幾顆,我跟朋友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 別說680UF,ASUS 250W的POWER只用2顆200V,470UF,果然容易出問題。

那請問有需要去做更換的急迫性嗎?因為總覺得POWER不良會嚴重影響主機,加上機器還得再撐幾年,畢竟學校單位總得把東西用夠本~~~

http://dp.ts ...

你拍的這張電源供應器的中間部位電容已經掛了...明顯凸出起

其他的直流輸出電容也差不多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13#
目前3顆,呵... 至於未來還會爆幾顆就不清楚了...

14#
呵... 所以這款電腦power真的OOXX
看樣子得抽空檢查(or換掉)其他正常PC的這2顆電容了... 謝謝~~~

网友:
看來這張本子真的是非常的兩光

看來這張本子真的是非常的兩光,她好像常常燒mos,中信局的機子也看的到他的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