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D-NS36 讀到CPU就卡住不動了!!請大大們指教一下

楼主(2009-11-25):
(无正文)

网友:
大大您好,小弟我也有遇過這樣的案例,時好時壞,有時可以過,有時就像這樣卡住,找了老半天,還是無解,可以嘗試刷BIOS。
先將鈕扣電池拆掉,讓板子放電。看能不能夠解!
各部分的供電查看看有沒有異狀,電壓偏低或偏高等等,CPU、ram、南北橋等等。

网友:
請先換支記憶體看看,感覺是偵測完cpu準備偵測記意體時卡住...

网友:
BIOS 有問體 刷刷 看看吧 ~
有遇過 記憶體供電異常 也會有這樣的情形 ~...卡在這邊.
還有光碟機 HD 有異常 也會這樣歐 ~POST 不過.

网友:
用鑷子在記憶體插槽裡左右刷一刷或用乾式電子接點復活劑試試..

無效記憶體電路或北橋出問題..

楼主:
小弟試過了!!!
電池拔起來!!
記憶體換過!!
鍵盤好像也沒測到!!
DEL不能按(鍵盤燈沒亮)! 可是鍵盤口插滑鼠!!滑鼠有亮光!!
用USB的鍵盤也是一樣!!沒反應!!

至於量電壓的部份!!我不大懂!!大大們是否可以指導指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怎樣量電壓?先去新手區打基礎喔!如果不是本科生,那更應該要學好基礎!
打好基礎,才能談如何維修!
加油喔!

楼主:
喔!不!!
我討厭爬文!!
看的眼睛好難過@@
---------------------------
剛剛看過了!!我不知道從哪邊看起!!或是去看!!
給個連結吧!!感恩
------------------------
carzy大!!原來你是台南人阿!!
台南買材料你都到哪買!!
只知道南一那一條!!每次到那邊都要花40分鐘@@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不!!
我討厭爬文!!
看的眼睛好難過@@

討厭也得爬, 不先自己爬文是沒人會幫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阿 ~我到南一也要30分鐘阿 ~ 旁邊的 欣欣電子東西比較多 你可去問問 ~
..基本上都網路買 或者 對岸 ~QQ

网友C:
大大,你眼睛難過,我的眼睛也難過,不過我已每天晚上來潛水1~2個小時,連續晚上都在看電學基礎的書,也很難過....
我剛好也是新手,建議你至少讀過什麼是P、C、R再來發問也不遲,不然其它大大們回答你也是有聽沒有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傷腦筋...,那只是前置作業,無效接下來要查cpu 座,顯示卡&南橋...

若是amd 架構還要檢測cpu...祝好運..

网友:
我個人覺得這個時候是不是該使用診斷卡呢 ???

至少可以知道跑到哪卡住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眼睛難過,我的眼睛也難過,不過我已每天晚上來潛水1~2個小時,連續晚上都在看電學基礎的書,也很難過....
我剛好也是新手,建議你至少讀過什麼是P、C、R再來發問也不遲,不然其它大大們回答你也是有聽沒有懂...... ...

P C R
你指的是哪種??
P=功率=pico? 10^-12
C=庫倫
R=電阻

我有看過了!!只是沒有一個方向
好像都沒找到如何量電壓的那篇!!

网友C:
jimna大,你的pcr都不對吆~
應該是:
P=power(主板上各供電)
C=時鐘Clock
R=復位Reset
我也是新手,所知有限,但只要你將新手上路區的文章及主板這裡的文章詳細讀過,你就會有方向囉 ,一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jimna大,你的pcr都不對吆~
應該是:
P=power(主板上各供電)
C=時鐘Clock
R=復位Reset
我也是新手,所知有限,但只要你將新手上路區的文章及主板這裡的文章詳細讀過,你就會有方向囉 ,一起加油~ ...

因該說是!!各領域的代號吧!!
"power"沒記錯好像也可以解讀"功率"
R好像在工配裡面叫 電驛
因為代號要看限定在哪個領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們在這邊只是將power(電源)、reset(重置)、clock(時脈、或時序),簡稱為P、C、R。
大大您是讀電子工程的嗎?怎麼會想到電驛、庫倫、電阻?每種領域的稱呼會不太一樣!
P、R、C是在這邊我們的語言,在業界不見的會講P、R、C。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所以要入境隨俗阿!!
我讀電機的!!不過感覺在讀電子!!
我對電子一竅不通的說!!更不用多一堆天文數字亂飛!!看某
不過滿喜歡實做的的!!但就是不懂原理!!
比較偏向多做!!記起來的!!
我目前所得知的理論都是從做學徒給自己給的心得!!不過不知道對不對啦!!
因為上的課都沒有關聯!!

网友:
我也不懂理論阿~~~~
不過我懂~~最基礎原理~~~~~
至少你也要把最基礎原理~~給學會~~~~~
這基礎原理我都已經不知道說過幾次了吧~~~
任何東西都有最基礎的動作與運作方向~~~~
只要把基礎打好~~~就不用死記這些複雜的東西
因為~~~這些複雜的東西~~~
就是由最基礎的東西組合而成的
如真的要學電路~~先把電子學學好~~~
再來學如何觀看零件~~~與判斷零件種類
再來就學習零件的用途~~~
只要把上面的基礎打好~~~
因該有很多東西都可以看的出故障點至少遇到瓶頸...
也能詳細說出哪部位有問題..這樣大家才好交流

另外~~~你這問題~~~我也看不出來哪邊出狀況
不過怎摸看都好像是IO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