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拉電容 如何量測

楼主(2009-11-25):
麥拉電容 如何量測

也是用電容表去測嗎??

网友:
理應可以,試試不就知道..

网友:
是呀!一樣用電容表量
你這顆如果是寫444K 400V 那就是 0.44μF 400V的

楼主:
嗯嗯!!我有控在去借電容表回來!!
在量一次看看!!
------------------------------
104K
我量到了!!0.99u
正常!!感恩!大大

网友A:
請問站上先進,如果是交流用聚丙烯電容(常見為黃色)呢?好像用電容表無法顯示容值(用YF-1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站上先進,如果是交流用聚丙烯電容(常見為黃色)呢?好像用電容表無法顯示容值(用YF-150)。

不會無法顯示容值(用YF-150).
除了自己量程設定錯誤造成超出範圍或是過小的無法量測外,大概剩下的就是電容真的壞了.
薄膜電容容值都很小,注意測量時要調整到合適的檔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小龐大的提點,再次量測發現應該是自己操作上的錯誤導致無容值,已解決這問題了,感恩。

网友C(2010-09-08):
請問,麥拉電容要如何測知其電壓呢?
手邊有一LED燈,皆無標示?
知道容質測量法,大大們可以告知如何測得電壓質嗎?
感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麥拉電容要如何測知其電壓呢?
手邊有一LED燈,皆無標示?
知道容質測量法,大大們可以告知如何測得電壓質嗎?
感謝..

工作電壓只能看元件的標示了....

如果不知道的話,先量電路板上的工作電壓,乘以1.5倍即可...

例如電路板工作電壓30V,只要用耐壓45V的電容即可!!

不過麥拉電容的耐壓都蠻大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工作電壓只能看元件的標示了....

如果不知道的話,先量電路板上的工作電壓,乘以1.5倍即可...

例如電路板工作電壓30V,只要用耐壓45V的電容即可!!

不過麥拉電容的耐壓都蠻大的呀!!! ...

大大你所說的工作電壓是小弟陳述點亮LED的電壓嗎?
小弟手頭這LED燈是110V的,量測整流後的電壓是21.6V
這21.6V就是大大幫小弟解答的工作電壓嗎?
先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所說的工作電壓是小弟陳述點亮LED的電壓嗎?
小弟手頭這LED燈是110V的,量測整流後的電壓是21.6V
這21.6V就是大大幫小弟解答的工作電壓嗎?
先感謝.... ...

素的!!它是電路板的工作電壓..

不過還是量電容兩端的工作電壓比較準,而且要注意它是不是用在LC的升壓電路上(例如電蚊拍..)

不過麥拉電容,你可以用同容值,同尺寸,耐壓更大的替換呀!!

网友:
謝謝大大的解說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