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不好意思~~我找不到貼圖方式<已解決>

楼主(2009-11-25):
我現在貼圖一次只能貼依張~~
基本希望是多貼一點~讓大家知道哪出問題
不知道怎樣才可以貼多一點內??
謝謝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問題好像之前有討論過,拜託爬一下文跟版規,看看可不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楼主:
再這只能貼一張~~去影墓區就可以貼好幾張ㄟ@@ㄏㄏ~~解決@@

网友:
我是這樣用的 步驟1.選瀏覽   步驟2.選你的圖片所在,例如我要我那圖片1,2,3都上去就先選1    步驟3.然後開啟,就上去一張了
接下來一樣的步驟只是圖不同張,做三次不就三張了,不知道這是不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