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KO 926ESD 溫控烙鐵無感應

楼主(2009-11-25):
有請板上大大指教
溫控台5P母座有電壓.但接上907手柄5P公座無法感應無法加熱 (有加熱指示燈會亮.907手柄確認正常.有在別台主機試過) 拆開主機.看裡面零件不多.有一個電晶體.兩個IC分別為8P. 14P.兩個VR.幾個電容和一些電阻.但不知是那個零件負責感應.限於權限問題無法PO圖.僅以筆述.尚請見諒.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爬爬文回覆10則以上就有貼圖的權限! 何不順便看看各處版規先(雖然沒有統一)?

也可利用搜索功能查尋相關文章!

网友:
接上烙鐵後加熱組是否有電壓?
可能是電路無法抓到加熱器內溫度感應所以無法加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狼大指教
控溫台本身有電壓,接上烙鐵後無感應無法加熱,
907手柄烙鐵接朋友的主機加熱很快.正常.換朋
友的907手柄接我的主機一樣無法加熱,確定是
控溫台的問題,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努力搜索這維修寶地,就是沒搜到維修溫控烙鐵這一主題,謝謝!!

网友:
看對岸的 ~維修好像 是有 hakko 維修 有 VR的問體 ~ 你找找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