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亂碼DOS下進BIOS也是

楼主(2009-11-25):
亂碼

亂碼
ˊˋ繪圖卡也 嗚嗚嗚 那位大大可以交我怎修復他ㄇㄧ一繪圖全靠他魯

亂碼

亂碼

字體會有明暗差異

 字體會有明暗差異

网友:
下載VRAM測試程式跑一下..沒問題就加熱GPU試試

网友:
散熱片好單薄!是NV6系列的嗎?有PCIE了!
jesse888大有很多有關顯卡的破圖維修實例,幫我們補足了我們很少去涉獵的領域!

网友:
很明顯的~~~~記憶體問題約有80%~~~因為資料寫入區塊有部份資料流失.....
再來就是介面卡的金手指氧化也會......
再來就是電路板與GPU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張是 繪圖卡 非一般顯示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 記憶體該怎麼查修 我沒軟體可以測試 在論壇內我找不到下載點_~_`

网友:
回复 网友C:

阿國大您都沒告知是什麼型號的卡,要大家怎麼幫您呢?
起碼也要個型號才能推敲問題阿!!
何況站內的測記憶體軟體都是針對個別廠牌專用的喔!!

楼主:
回复 网友D:

拍小最近都在賺外快一一加上沒什麼板子顯卡可以摸都快忘記規定了我的癬卡式QUADRㄟFX 540 繪圖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