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技嘉8S648FX負載測量問題?

楼主(2009-11-25):
請教各位大大,此板我查修了快一個星期,最後上負載發現圖中的一點打二極體值bb叫短路了,打歐姆檔只有2歐姆,是否意謂北橋短路呢?(北橋用手觸摸會覺得燙手,但又不是像MOS那種一碰就很燙),比對其它板並不會有此熱度),量測北橋背面SMD電容,發現有兩個電容也約2.3歐姆左右,比對正常板都有80歐姆左右,經驗能力不夠不敢自已就斷定是北橋掛,上來請各位大大幫忙判斷,謝謝
補充:在負載上量CPU電壓1.8V,PG會從1.4V~4V一直跳變,然後變回4V左右,復位也是4V。

楼主:
SORRY..更正一下,PG是1.4~0.4跳變,復位是0.4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拆下電容歐姆值異常的下來裸測 在拆正常版的電容裸測 比對阿
有時候只是貼片電容掛魯_~_~

网友:
將量到阻值偏低的貼片電容拆掉,再量看看阻值有沒有恢復正常!
如果問題仍然存在,只好打北橋的AD線(記憶體、AGP)看有無異常!
大大您假負載上打阻值量到偏低的(大大您筆述是2歐姆),是北橋與CPU間的AD線。

楼主:
ok,對吼,我忘了拆下有疑問的電容量看看= =,明天我再量測看看,請教s大,那已正常來說,負載上的往北橋ad線量測應該也不能短路才對吧?那記意體的ad線我打過,全部二極體值都在480左右,並沒有值是特不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沒有錯!大大您量到的對地阻值80歐姆的,就是正常的!跟您打記憶體對地阻值是同樣的道理。
上假負載來打阻值會比較容易些.....小弟我沒假負載,遇到這樣的問題只能慢慢對照腳位圖來查了。

楼主:
s大你起的真早啊,6點多就上網回文
剛剛將北橋背板兩個電容拆下,說也奇怪,再上負載量測cpu 1.85v偏高,pg1.85v,復位1.81v,
試著按reset,cpu也能正常復位,想說電壓過高,還不上cpu;接著將之前檢修時所拆下的電容一一換上,cpu電壓回復正常的1.75v,上真u出現d0不跑碼,接著發現記憶體旁的3個mos發燙,開機不到2秒就燙手囉,但量測記意體電壓是2.6v,參考電壓是1.3v,應該還ok啊,另外南橋旁的mos也發燙,稍等我附圖上來,請大大再提供點意見,謝謝

楼主:
今天有空才將此板續修,上電開機量測負載上的pg 和reset又都只有0.3v
南橋上方的mos(如圖)一開機瞬間發燙,之前讀過Wish大的舊文有提過週邊的電路會引起mos發燙,可是有什麼具體方式可快速判斷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LVC14A反向樞密特閘黃色圈起來的那排,大大您好像有捕焊!但是好像「阿斯」了耶!要把它補好一些喔!再將焊油洗乾淨。
大大您標示電壓的MOS,它的工作電壓好像不太對!打看看對地阻值看看喔!

楼主:
嗯,剛看是沒短路,可能照片的關係,我再重焊一次,另外s大你們的經驗一看mos的電壓就知道有問題,這就是我沒辦法作到的功夫,我只是以我菜菜的感覺它有問題,可是要如何從電壓判定它有問題呢?是d、s極的電壓比例的問題嗎?可否賜教?另外我拆下它測量S極對地是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也說不上來耶!算憑經驗吧!那支MOS如果不是AGP的供電(應該要有1.5V),就是南橋的電壓(差不多要1.2V之類的電壓出來!)
MOS拆下來量是D、S短路嗎?要先放電!這樣量才會準喔!

网友:
現在正在修技嘉8S648FX-RZ,
(與您的8S648FX略有不同)
給您參考看看!!!
Q55電壓(南橋供電mos)
D:3.30v
G:4.50v
S:1.90v

楼主:
回s大,我將mos拆下直接量板上的s極是對地短路的,那將mos焊上再量s也是短路的。
請問小黃大,可否請你幫忙量Q55的s極對地是否有短路好嗎?謝謝

网友:
"短路"???
不是有1.90v嗎?
怎麼拆下mos後量測會短路?
不會是"南橋"被打穿了吧!!!

楼主:
確定沒錯耶,在mos未拆下前就用蜂鳴檔測量s極會bb叫,拆下後直接量板也會,這就是我發問前有提到覺的怪怪的地方啊?

网友:
比較電壓異常,建議先查M104I的基準電壓(Vef)2.5v正不正常,
若是3.3v就先換掉,才能接著往下測試...

105.75 KB, 下載次數: 71

M104I

42.78 KB, 下載次數: 66

Giba_M104I

网友:
回复 网友E:

的確會BB叫!沒發現小弟我自己有一塊跟大大您同樣的板子!(板子是好的)
同樣那顆MOS,我量的電壓(大約):G 4.7V,D 2.9V,S 1.9V
看起來就是........G極好像有問題!

板子上找不到T104?RZ板的才有?

楼主:
剛剛又將此板拿來檢測,本來cpu負載上的pg及reset又都只有0.4v,後來換掉it8705的io後,cpu這方面的電壓就全正常了(換io累死了,花了快20分鐘= =),測cpu上的復位也能由高電平轉低電平。發燙的mos的 g極相連旁的小電容及電阻都測量過,應該沒什麼問題,(但我沒一一拆下檢測),就再次給它上cpu了,結果還是跑d0,再對pci、agp及ide作復位測試,皆會由高電平至低電平跳動,復位應該正常,那R正常應該意謂著P、C也正常,那W大也說過pcr正常後再來的檢修方向是bios,可是沒燒錄器,就先跳過此步,再次量測假負載上的64位地址及控制線(如圖一),發現又多了幾點會對地短路的@@,(比對其它478板都不會),就想說是否要更換socket了,也是否這張板子就玩到這裡就打住了呢?
.....好悶,好灰心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大大您好,小弟我在加焊這方面沒有過什麼實務經驗,大大您可以翻翻這邊前輩們帖子,有加焊CPU座的相關案例喔!
短路的話.....很有可能北橋短路,或者周邊的濾波電容做怪,在加焊CPU座前,可以先做這個check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