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ynaview液晶電視故障

楼主(2009-11-25):
液晶電視剛開的時候畫面不清楚.有雜訊.等開30分鐘後雜訊就慢慢不見了.畫面就很清楚.等下次開機也是有同樣的問題.開大概開2到3個小時之後畫面就會閃爍.我有換過電容.但是問題還是一樣.打電話給公司說要把機器寄回公司.算算運費就要1000多元了.還不算修的錢.而且不保證可以用好幾年.不知道有沒有人會修這種牌子螢幕.聽說很*.大陸公司.是否有大大教教我一下.我之前修了很久.量過電源沒有問題.而且很穩.連波很小.謝謝了

网友:
大大您好,漣波要用示波器量才會準!
開久了雜訊會慢慢消失....會不會跟溫度有關!閃爍的問題應該是同一個問題點引起的!
假設都排除AD板、高壓板、電源板的問題....可能就是面板了!

网友:
Dynaview這家公司好像倒了
公司好像是在土城
如果是這家我就不知道你寄去是寄到哪裡去了
我建議你朝TCOM版方向去查

网友:
不知是否是用變壓器的.是21吋的嗎?

本人修過類似情況.是變壓器出問題.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
日前送修一台37"液晶電視
有聲無影 對方說高壓故障
維修費2000還可以接受

网友:
Dynaview這家在中秋節那天就倒了!!

网友:
70%AD板.............改公板
20%TUNER
10%T-CON屏口屏線

网友A:
AD板已經不行了囉!
況且Dynaview公司倒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板已經不行了囉!
況且Dynaview公司倒閉了

如果A/D掛了..
那就要改公版了..
我前陣子才改一台37吋而以...
嗯..Dynaview的機殼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