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w跟p大跟各位大大修奇美CMV A150X1(1515)白畫面

楼主(2009-11-25):
昨天第一次遇到白畫面,在這論壇爬文後@@
這應該是a/d驅動版壞掉~~奇美CMV A150X1(1515)
打開看~~電容都是鋁質電容(還沒買電容表)~~
只是想請教此問題~~
1...花最少錢就是希望是穩壓ic5v,是圖一那顆ㄇ??
2...mcu壞~~沒救ㄅ?沒燒入器也沒有ic!!
3...最扯A/D到LCD排線斷或裂-->沒看到這問題

我是新手~~我的概念對嗎??
或是兩位大大跟其他大大可以提共其他想法跟維修法從哪檢測電壓或是IC零件??
先謝謝各位回言根意見大大

AD左側懷疑他穩壓不見

AD左側懷疑他穩壓不見

AD整片

AD整片

AD右側兩邊都友輸入

AD右側兩邊都友輸入

网友:
白畫面基本上因該測量AD有無正常電壓進入TCOM
有電壓再測TCOM保險
保險OK再測DC IC
沒有電壓進到TCOM時才檢查AD
請你參考

网友:
應該是缺VGH.
檢查下面那片板子.

楼主:
三張照片是一樣的@@只是左~全~右~AD版圖@@
二樓大大可以用紅圈圈我該量哪??
這版子看起來很特殊~~我真ㄉ不知道怎樣下手
白畫面基本上因該測量AD有無正常電壓進入TCOM??
有電壓再測TCOM保險???保險絲??
保險OK再測DC IC??在哪??
沒有電壓進到TCOM時才檢查AD在哪??
請你參考

网友:
我不知道該怎麼教你
因為似乎你的基本概念還沒掌握
你可以查屏的規格書就知道各腳的定義
就會知道電壓是在哪裡
順著找過去就會看到貼片式保險
再找過去就會找到DC IC
基本要先知道電壓有沒有進來

楼主:
恩~因為之前都是修背光板~~電容換換或是IC~~這一各式我第一次要修AD版@@
但這板子又跟一般不太同(外觀),或許觀念是一樣~~
我是不是去查那溫壓IC的電壓在去查其他的??
大大是否可以提共你ㄉ經驗保險絲在哪??謝謝

楼主:
真ㄉ找不到方式@@各位大大~

各為大大參考

各為大大參考

网友:
看你已查該AD版的電源
我所說的是既然有電壓進來
查看看面板那裡有電壓進入嗎

楼主:
謝謝樓上大大~~小弟最近比較忙@@等有空再研究這一台~~謝謝回言的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