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V8X 網路維修問題請教

楼主(2009-11-26):
看了板上的很多維修文章~

我也將我的A7V8X拿出來維修~

依照板上維修顧的經驗 一步一步檢測下去~不過遇到一點問題了~

不知道問題發生在哪~請各位高手幫忙指教一下~

主幾開機後可以抓到網路晶片~所以判斷網路晶片沒壞~

所以檢查了晶片到網路接頭中間的線路~如照片所示~

請問哪邊的數值可能有問題?

感謝!!

哈哈~~不好意思啦~第一次發文太緊張了!

忘記敘述正確的問題所在~

這不是我的主機板~我只是拿來學習用的~所以不知道他是甚麼原因照成他壞的~

現在正常的線接上去~燈號不會亮~進入開機畫面及作業系統後有抓到網路卡~

但無法取得IP~顯示線路已拔除~

症狀如上~

有勞各位大師了~

明天會在測試一下~那顆HA-003~~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沒說問題所在@@這樣  要論壇內的大大有買100摸2粒的超能力才可以遠端透視你的問題所在喔~_~~

网友:
1.先把主機板清潔一下,也許會有奇蹟出現
2.在用熱風槍拆下那顆MOS管是否有異常

网友:
是沒辦法上網嗎?網路晶片有時被雷劈中、或是被突波給打中,重則整顆壞掉,輕則壞半套的(像是抓得到找不到IP、或是抓得到IP,可是一直掉封包等等)

网友:
這問題~~要問你的電腦有沒有中毒吧~~~或是驅動有沒有壞吧....
晶片故障???很難喔~~~~頂多HA-003掛了....
而且你並沒有說~~網路線接上之後~~~有沒有偵測到連線??????
一大堆的問號想問~~~不過~~~光看你的問題點~~~百分之90...軟體問題~~~

网友:
量一下taimag那顆TRANSFORMERS腳位有無open或阻抗有差異的
1.2.3一組6.7.8一組9.10.11一組14.15.16一組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啦~第一次發問太緊張了!

忘記敘述正確的問題所在~

這不是我的主機板~我只是拿來學習用的~所以不知道他是甚麼原因照成他壞的~

現在正常的線接上去~燈號不會亮~進入開機畫面及作業系統(乾淨的OS)後有抓到網路卡~

但無法取得IP~顯示線路已拔除~

症狀如上~

有勞各位大師了~

明天會在測試一下~那顆HA-003~~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你的板子網卡有燈號, 何不先看一下插網路線連接HUB時, 網卡的LED燈會不會亮?

网友:
確定 網路 OK ~線路正常 ~..DRIVER 可以驅動沒有相衝的話(有些 SUPER XP 會有音效 網路相衝的問體
導致 DRIVER 你如何灌都不行 ~因為原先 SUPER 裡頭已經給你灌過囉 ~)....

不然你就灌 WIN7 會自動抓你的 DRIVER ~

~大概就 ~....
晶片掛點ˇ囉~以前送修過 類似的問體 ~南僑囉 ~. 被雷劈 ~還壞2台 ~
1台驚嘆號 ~一台就是你上述的情形 ~ 技嘉修回 ~都是更換南僑晶片 ~.
如果修不好就 ~裝網卡吧  ~省事..但是要用風槍把 網路晶片給 取走(BIOS 要關掉) 免的 相衝(常斷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您的意見~現在是 正常的線接上去~

板子上燈號不會亮~ HUB 也不會亮 ~沒有燈號可以判斷~跟斷線一樣~

這應該不是燈號壞掉吧?

网友:
問題很明顯了~~~HA-003有問題....機會比較大....
再來就是網卡晶片...但看你提供的電壓...因該是沒壞

楼主:
最新戰況報導~

HA-003 採暴力式取下~也從其他板子上面弄了一個下來~

不過HA-003 似乎是好的~

接下來檢查其他接點 發現恨多地方是通的~不過對地不通~

以下紅色箭頭~為形成通路的點~

不過這樣還是看不出來問題在哪~

麻煩請大師再幫幫忙吧!!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圈起來地方你良看看 電阻是否掛ㄌ與IC掛魯 我遇過類似的問題是經由那些地方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謝大大幫忙~

馬上測量了一下數值~

如圖所示

測試時發現了一件很詭異的事~~

機器有接電~沒開機~下面的區域~全部都跟地接通了

有勞大師了~

感謝

祝各位假日愉快~剩下的下星期一再來想吧~~:)

网友:
我本來不想參與討論了...
但是...明明給你方向了~~~~卻有辦法把維修的方向給搞亂.....
真不知道要怎摸在繼續討論下去.....
而且...我真的要要求你到新手區把文章給全部看過一遍了
因為...你量的那些接點本來就是接地....當然跟接地導通阿n_084|
已有明確的方向了...而且...請不要把新舊圖混貼說明
保證沒有人看的懂~~~頂多給你亂猜測
更何況..既然已經拆到同樣的HA-003
你為何不把他裝上去測試..而依直提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

sorry拉~我會盡快將新手區的文章讀過一遍~

HA-003 我已經裝上去測試了 才會有新的數據出現~

只是沒有將照片照出來~

至於接地點的部分~忘了說明~

這是華碩的板子~所以 白邊接的是+ ~

至於HA-003那兩點~我有去看過datasheet 看起來也不太像是接地~

機器狀態是有供電但是沒開機~ 才會與接地導通~

把電完全關掉 他就回復正常了~

真得不好意思啦~一直搞不定~哈哈~

基本功 我盡量學習~

感謝

网友:
我看得霧煞煞了!這是HA-003的datasheet!
阿國大圈起來您不知道怎麼量起的那顆IC,它是RS232的控制IC,網路跟它沒有關係!不用去量它!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謝S大~

我又仔細看了一次HA-003 的DATASHEET

第2Pin 及 第7Pin (A/GND)的解讀 為

信號接地(符號為倒三角形):此如同一塊電路板,將一個最穩定沒有浮動的電壓當作地,以供電路中各個元件作為參考,確保電路元件在信號處理上有共同準位正常動作。

第15Pin 及 第10Pin (Chasis GND)的解讀 為

安全接地:安全接地又可分成設備接地、避雷接地和電力系統接地
1) 設備接地(符號為E順時針轉90度):主要當設備漏電時,防止人接觸設備時產生觸電之危險。將設備的金屬外殼接至大地(綠色線)

這真的如 shunxing 大所言~我一直再量的都是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sorry拉~我會盡快將新手區的文章讀過一遍~

HA-003 我已經裝上去測試了 才會有新的數據出現~

只是沒有將照片照出來~

至於接地點的部分~忘了說明~

這是華碩的板子~所以 白邊接的是+ ~

至於HA-003那兩點~ ...

我有沒有看錯???你通電測量?????
你的電表居然沒燒掉阿????
電阻檔測量有電源的那一端...運氣好電表保護...
運氣不好~~直接燒電表耶...
難怪會導通.....剛看了資料圖~~~那幾各點是電源
正常在沒供電下測量~~是不會導通的~~~
看樣子~~~你在說的設備接地~~~你沒看到0.1UF的電容圖示嗎???
上面是正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謝shunxing大 用心教學~

我現在知道了~   電阻檔 不能測量 有電源的那一端 ~

這次不知道為啥~呆呆的這樣量~哈哈~好家在電表沒事~

我不是本科系的~我的基本電學 很差~ 只懂大概50%~

所以產生這種失誤~不過這次我真的學到了~我會筆記下來~

感謝提醒~

网友:
我們是不是應該立下規矩...先練到三分三才能上梁山?

喂~~~保安~叫他別鬧了.........

基礎都沒有就直接來修?.....噢~阿們....

別待會本論壇上社會新聞是菜鳥亂修設備意外身亡....

网友:
網路有問題卻只向音效晶片

网友:
剛看了下manual錯怪了那隻螃蟹了

网友:
看樣子是換HA003搞定了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