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鐘芯片發熱

楼主(2009-11-26):
請問:
一塊478主機板(MBD-I865PE-AL),開機後~偵錯卡燈號不動作顯示00
RESET燈持亮
發現時鐘芯片(CY284D400)發熱,請問會是哪邊出問題呢?

网友:
如果它真的發燙可能電源有問題....它有短路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時脈產生晶片本來運作時便會發熱,有沒有壞,必須看它有沒有正常輸出clock。

沒有復位?沒復位的話,P、C、R三步驟的P,大大您有先確認過嗎?當P確認沒問題,才會再查C,後來才能再確認R。

网友:
RESET燈持亮
有的POST卡亮是代表"有RESET"
有的POST卡亮是代表"沒有RESET"
參考參考

楼主:
感恩以上大大
繼續檢測維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