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718電源高壓版燒毀,有無修復機會?還是有替代品?

楼主(2009-11-27):
如題

acer這款p/i版的型號是aelta adp-42af
因為公版輸出大多是12v及5v
買了公版卻發現輸出無3.3及2.5v

針腳輸出規格如下:
Pin 1 & 2 ----> Vdc Output ( 5V +/- 5%)
Pin 3 ---------> Vdc Output ( 3.3V +/- 5%)
Pin 4 ---------> GND
Pin 5 ---------> Vdc Output ( 2.5V +/- 5%)
Pin 6 ---------> GND
Pin 7 ---------> On /Off ( "High" set Lamp on )
Pin 8 ---------> NA
Pin 9 ---------> Brightness Voltage
Pin 10 --------> Audio Volume
Pin 11 --------> Audio Mute

爬了半天不知道怎繼續,只好po上來請教各位高手

話說我接回燒毀的板子可以看見非常暗的影像,所以判定應該是高壓電路元件燒毀,但是因為燒得太過火,根本看不見哪根東東燒毀,網路也找不到背面的元件近照,最後爬文爬到這裡才想說請各位大大幫幫看。替代品方面我找了網拍部份及其他網路上的店家資料,似乎少有12腳及3.3加2.5v輸出的,所以想用替代品也卡在這裡,難道連驅動都要一起換掉嗎?新手真不知要怎辦.........

我的問題是
1.有可能修復嗎?
2.不能修的話,有替代品嗎?

煩請各位大大協助一下,感恩ㄟ

附上近照:

网友:
黃色框處的電容突起
檢查紅色圈處的易故障的零件有無問題
藍框的高壓線圈需補焊

需檢查焦掉的板子會不會導通,焦掉的有可能會導通

网友:
上面這顆電容應該也掛了
那旁邊應該是有2顆c5706跟一個灰色的方形電容!另一邊高壓線圈那邊也有 檢查一下有沒壞

网友:
這裡有賣12v轉5v及3.3v看看可以可以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21582400

网友:
呵呵 剛想說 可以買 樂華 DC-DC 的模組 來改裝~ 就是上面那種~~

我是買一片80= = 網路140好貴

网友(2010-08-23):
Q201是三級管:上面印有A6TGE應該是電晶體,我也不知道要用什麼代用?
看看版上有没有大大知道可以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