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電視一直發出超音波高頻細聲音,

楼主(2009-11-27):
我的東芝平面電視已看了7年了,電視的聲音是正常的,但是最近兩個月會一直發出雜音,會一直發出超音波高頻細聲音,會像一一一聲音,像魔音穿腦,音量是不大,看電視一直聽到它實在很不舒服,請問是甚麼東西壞了,修起來會很貴嗎?值不值的修?謝謝

网友:
值不值得修???
我可以給你外面的維修行情~~你自己參考
以29吋為例.....如果不是高壓壞1200元會幫你修到好吧(除非壞系統IC或偏向線圈)
如果是高壓..系統IC..偏向線圈..選台器這類有故障修到好都1700元左右

另外~~~我最喜歡修東芝了.......雖然要換的小零件超級多~~
但是只要找到能力夠好的師父修好之後都還可以撐好幾年
若是找到只修一個故障點的師父...那你這台不用1個月就會在回診~~~
因為~~~這台~~~一但超過5年...要換的東西超多~~不換馬上會出狀況~~~

對了~忘記說明你那聲音~~~~
有可能是高壓冒起火了(電視後方可以聽到)~~~
不然就是聲音電路有問題(由喇叭發出來的)~~~

网友:
空焊引起的小問題,水平偏向迴路的電感點上強力膠即可解決,不算嚴重修修可以撐好久,

网友(2010-10-10):
有圖片嗎我也有二台也是這樣

网友:
如果高壓沒有出火的話,在高壓.水平驅動變壓器.電源變壓器.的鐵心與外殼間空隙,加矽膠試看看

网友:
你自己拆開外殼.在高壓帽 哪條紅色線 整條檢查看看..鐵定有破洞..
高壓從破洞流出與影像管之間 所產生的聲音..像是空氣壓縮機 管線破洞 後 產生的ㄑ.ㄑㄑㄧ樣

网友:
高頻聲,通常是線圈的問題,

修那個蠻麻煩,有時某個角度它就會發出高頻聲,

所以要拿東西固定或換新的零件,

但有時好有時壞,要修的時候看不到毛病很麻煩,

忍受不了就拿去修吧,只要不是高壓跳火不修也可以,只是耳朵會受不了

夜深人靜時毛病會比較明顯。

回文完才發現是去年的文章,應該是解決了...

网友:
可能是水平附近的電感L441磁粉心有間隙,用矽膠包起來看看,應該可以改善,在偏向線圈插排的旁邊,試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