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800-vm

楼主(2009-11-27):
過店不開機
拆下記憶電池 開機除錯卡一閃即滅
+12不接一樣的狀況
請問該由那查起
震盪晶體 有電壓0.12  未拆記憶電池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有的ATX的對地阻值呢?不知道有沒有量過了?短路保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按晶振2隻腳看會不會開機,如可開 晶振 電容 南橋 都有可能故障.

如還是不開 極有可能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