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如何處理SPI-BIOS的故障與資料復原

楼主(2009-11-28):
請問大家如何處理SPI-BIOS的故障與資料復原

由於現在新款的主機板都已經使用SPI-BIOS的設計

而且也常遇到USER去UPDATE BIOS後掛點

雖然有的廠商有留燒錄點.但是否都有統一呢

另外大大們都使用哪款燒錄器作修復呢.可以分享一下

感謝.

网友:
我都直接把IC拆下之後用我的VP-880下去燒....
一般便宜的萬用燒錄器幾乎都沒有支援
而且~~~用戶如果是在視窗系統之下更新...
IC燒毀的機率很大~~~~

网友:
我都用自家昇級軟體在系統裡UPDATE,從未發生事情過,如果保固內發生,

也只能回原廠吧...一解焊原廠可能就不受理了..

网友:
新的 DIP8 或 SOIC-8 BIOS都要新款燒錄器才支援喔....!!

网友:
若要燒錄SPI ROM請選擇VP-480已上之設備方可進行.

网友:
請問IC燒錄器除了可以燒錄外,還能Copy嗎?(將IC "A" 內的軔體資料copy燒錄到空白 IC "B" 裡,
不需要額外上網或其他管道下載要燒的檔案資料?)
謝謝回應..

网友:
當然可以這是基本功能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述的vp880 vp480是對岸天津威龍的燒錄器   對岸燒錄器另一大牌希爾特,其它沒外殼的燒錄器品牌一堆,如量大還是買台灣的燒錄器 如河洛.力浦等
台灣叫燒錄器,對岸稱編程器,自己上網搜收看看規格,一般燒錄器是DIP插槽貼片ic要另買轉接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參考我之前的帖子,有問題歡迎提問.
http://bbs.pigoo.com/thread-13369-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VP8**還是VP9**系列有不拆晶片可接線直接燒入,適合直接燒那種IC你直接問經銷商吧
我量少用VP-480 這是對岸機型但我ic紫外線清洗器是台灣力浦 有量還是買台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