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intel c7x58 爆晶問題

楼主(2009-11-28):
日前朋友給我一片c7x58說是電源不過
我來到了貴網站小研究了一下
發現了竟然是晶振爆醬 流出了透明的液體(晶振會爆醬嗎)
下面是這片的資料
http://www.supermicro.com/produc ... e2Duo/X58/C7X58.cfm
我想問一下 他的晶振是不是Clock Generator CK505
因為小弟的英文很破 看不懂 請各位大大指教
如果晶振爆醬會造成電源不過嗎?
因為小弟身旁也沒有其他的配件(如ddr  cpu      顯卡)
所以只能暫認為是晶振的問題
重新更正一下 那個好像是 "塑力康"不太確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石英震盪器不太可能會爆!它不像電容!
這塊板子非常的新,又是伺服器(或大型工作站)的板子,可以送原廠維修。
怎樣不過電呢?有爬文應該可以自己粗略判斷板子的狀況。

楼主:
這片是朋友國外買的~你也是沙鹿人喔~同鄉的~可以和你請教一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喔!國外的板子,一般國內如果沒有代理商,送修是有比較困難!

問問題?可以啊!這邊大家都互相討論問題!

网友:
我有看過 晶振爆漿耶
但不是在主機板上  是 DVD PLAYER

情況就是流出銀色液體喔

楼主:
他不是銀色的液體 應該是固定的膠吧

网友:
不是固定的膠,是銀色的液體喔

是 DVD PLAYER 的

這種的

网友:
太陽底下天天都有新鮮事....受教了:)

网友:
晶體會爆漿阿~~~~電視的整蕩晶體~~常常爆
不過沒爆的那摸離譜~~~只不過都會漏出一點銀色或是透明的液體
這些液體會導電~~~拆下之後用歐姆黨X10K~~~會測到有漏電的情況

网友:
好新的版子

好新的版子,壞掉真是太可惜了,祝你早日修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