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誰知道貼片電阻1599的正確容量

楼主(2009-11-28):
昨天接到一台聲寶電視
因電源無輸出~~~修到現在...查到一貼片電容組值看起來有問題
拆下來測量....上面的號碼標示1599....可是我找不到依樣的電阻作比對
目前這電阻測量是6.6K...可是...依照他的號碼來看..因該是無窮大.....
由於查不到相關資料~~~~請板上知道的大大說一下囉~~~~

PS....我該不會把號碼看錯吧....如果是6651.....也因該也有6.6M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665-1 ,665 x 10 一次方 =6650歐姆近似等於6.6k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535&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665-1 ,665 x 10 一次方 =6650歐姆近似等於6.6k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535&extra=page%3D2

果然是6.6K....這下子我又得慢慢查線路....
真慘~~~~這下不知道怎摸修了~~~不要跟我說是
變壓器掛了耶~~~這下就不用玩了~~~~~
5V輸出的部分會在4.6跳到5.6之間跳來跳去~~很不穩定..
而且~~~只要接負載~~~直接降壓~~只剩下0.8V....
真不知道要怎摸玩了..
所有電容跟二極體都被我拆下來測量過了~~~~~~~~找不到故障阿~~~暈了~~~
誰有聲寶液晶電視的LM-30ATN電源板的電路圖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負載能力差,空載正常,可先往高壓全波整流(含濾波大電容)先查起..

電源ic也要查喔...祝好運

网友:
供參考
1.空載強制起動電源查是否有5V:12V:24V
2.外接5V輸入至AD板查看電壓會不會飄移
3.若不會飄移
按電源鍵看電源燈是否有變化
電源燈若有變化..........AD板正常
4.若會飄移.............AD板不正常

楼主:
感謝P大與滷大的提供資料
至於P大提供的方式我已經檢查過了~~~換過全波電容~~~依樣....
整各電路幾乎被我把零件通通拆下來查..也找不出原因

至於滷大~~您提供的資訊我明天會努力的再檢查一次~~~
如果是AD板引起的故障至少我也有方向查....
只好繼續努力了~~~~在往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