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LD2音效沒有聲音

楼主(2009-11-29):
目前我手上有一張ASUS P5LD2音效沒有聲音,
說也奇怪在XP抓的到音效卡~然後插縣進去軟體也偵測的到
我的音緣線但是就是沒有聲音~我用銲槍去點過音效晶片附
近的零件也沒用該不會是真的晶片壞掉了吧@@

网友:
看不到圖...你沒看板規厚....

我猜是輸出有問題,因為晶片能正常工作..:)

网友:
我看八成~~~是他的音效端子~~~沒插上端子帽.....

网友:
我猜是驅動程式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機會很大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拆版子 順道把CASE的 前置把除..導致 版子測試時 沒有聲音 ~QQ
自己以前也有過這樣 CC 現在測試音效都會注意這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那地方幹麻拔掉?

喔..對~有用的人的確會...我都沒用那功能

因為輸出都有雜訊,機殼接頭的纜線不是很好..

网友:
小的電腦正好用這片板子, 就順便查了一下手冊和比對使用狀況.
他的前置面板(AAFP)JUMPER在只接後方音效時是不必跳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早期的版子 都要跳帽 才會有聲音~ 有些版子要拔掉跳冒(才能接前置音效)

現在新的版子都不用囉 ~.........時代的進步~
所以遇到音效問體也是要檢查一下這各地方 ~.

楼主:
終於~

終於可以貼圖了@@
小弟懷疑是音效下面的貼片電容,可是手上又沒有電錶
是否可以試看看,因為當我插上音緣線,realtek的偵測
程式會跳出來,有的時候也會自己一直跳

网友:
最牛的辦法 ,進bios把音效關掉,買張低價位音效卡插上pci座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可以貼圖了@@
小弟懷疑是音效下面的貼片電容,可是手上又沒有電錶
是否可以試看看,因為當我插上音緣線,realtek的偵測
程式會跳出來,有的時候也會自己一直跳
15648 ...

這張照片...看不到東西了吧...
如果有自動偵測...可能是軟體的問題~~
如果是軟體~~我都會把自動偵測給關閉
都直接設定成自訂模式~~~~
會依直跳~~~有可能是插孔接觸不良....

网友:
很可能是軟體問題,先試試這個驅動看
http://dlsvr04.asus.com/pub/ASUS ... LC882M_51005221.zip

网友:
ASUS 的一些驅動 ~音效 網路 有試過 原廠下載的不能用 ~之後用萬用的 解決 ~
可能原因 我們都是灌 懶人的XP(自動安裝) 衝到囉~

楼主:
測試

我已經將大大貼給我的驅動程式安裝過沒有用,bios更新也沒用,音效插座那邊的和席補果也是沒有用
他能偵測的道線插入但是就是沒有聲音

网友:
.......你的喇叭有測試是好的嗎????

网友:
不會測了老半天.....結果就只是 喇叭掛了?
有偵測到,表示應該是沒問題啊!

楼主:
我的喇叭是好的

我的喇叭是好的,我都還拿它來聽音樂哩

网友:
上次修囉很多片音效有問體的 ~ 我都直接換新晶片 ~
症狀 也都是 *破音  *阿不然就是 有音樂 沒有人的聲音(可能部分頻率壞囉)
不然就是 DRIVER 可以驅動 但是 就是沒有聲音... 阿不然就是DRIVER 無法安裝 永遠是驚嘆號
阿不然就是 有雜音
音效晶片壞囉 有很多情形 ~
壞的 症狀都不太一樣
我都直接換晶片 ~CC.........把較快的做法CC.......

网友(2011-05-23):
可能的話-拆片廢板同型號晶片更換看看-不難的-祝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