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CRT螢幕變白??

楼主(2009-11-29):
各為前輩好~~小弟目前有一台東元VMN771的CRT  2001年製
目前問題就是:螢幕變白.......我該如何處理呢??麻煩請各為前輩指教....謝謝!!

网友:
CRT   G2  電壓是否過高 SCREEN 450V左右  過高整面會變白

网友:
測量g1負30-60v 如果為0或正請檢查串聯180k-220k是否燒斷
g2 220-350v

网友:
這個我以前遇過,不過年代久遠有點忘了
你查看看G2 連到下面主板旁附近是不是有顆電容,換掉試試,大概是470μF 25v
容量我忘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也是變白耶!!
不過那時候不敢拆!
現在膽子變大了!!
寒假的時候比較閑再來!
分屍那台CRT!
到時候再來請教各位大大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