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救PCB板的焊點??

楼主(2009-11-29):
請問大家都如何救PCB板的焊點??

焊接電容時清理焊點pcb板上的金屬片脫落

焊錫黏不上機板

還有救嗎??

网友:
很麻煩,你得拍照來看才知道你損毀多嚴重...

建議新手操作前先拿不要的板子做練習,熟練了再來搞...

否則玩掛了板子浪費阿....:)

网友:
刮板..或跳線...很麻煩..

楼主:
感謝各位熱情回應

先傳照片讓大家幫我判斷還有救嗎

對了...排線斷了可修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ㄏㄏ好可憐的板子,可以將板子清乾淨,可用熱融膠將電容固定在板子上,找出連接電容兩腳
的地方,將保護的綠漆小心刮乾淨,用飛線焊接電容兩腳就可以了,要小心的弄不要讓病情惡化
下去
至於排線也可將兩邊斷裂的地方,將保護膜刮掉,用飛線連接後,再用熱融膠封住,避免折斷,這
樣應該勉強可用,不過還是建議拿去,材料行比對買新的會比較好,免的訊號傳輸不良,

网友:
飛線就能解決問題, 很簡單的! 有時南橋焊盤掉了十幾個點也能補好

网友:
只要用那種漆包線

楼主:
可以請各位大大說詳細一點嘛 ??

最好有範例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