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代用MOS管IRF7319適合用嗎請狼大及各位指點

楼主(2009-11-29):
小弟在這個網學到很有用知識,以下有個問題請各位指點
三星713N MON內有一顆八腳MOS管編號SP8M3壞了,因我住在香港,很難找到SP8M3,只能找到這個牌子代用IRF7319,但不知道合不合適
想問各位這顆IRF7319適合用於SP8M3嗎?或有這個牌子IRF其他編號更適合嗎?
謝謝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起來可以代用,特性還比SP8M3好一些。但是SP8M3在G、S間加了一顆ESD保護二極體,除非原本的電路設計有特別要求要這樣的功能(那顆保護二極體的功能),用IRF7319代用是沒什麼問題。

楼主:
謝謝你回覆
小弟讀書從未學過電子,只是空餘時看一些基本電學,所以不懂甚麼叫ESD保護二極體,可以詳盡解釋一下嗎
還想問用了這顆IRF7319 會不會對MON有不良影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關ESD保護二極體,這裡有一些資料,可以參考一下喔。
http://www.ecntaiwanmag.com/arti ... D%EF%BF%BDAsia.html
http://www.jumbotek.com/news941101.htm

看不懂沒關係!小弟我簡短的說一下,在半導體元件,最怕的就是靜電的破壞(尤其CMOS、MOS,由於特性上的關係),為了防止靜電的破壞,晶圓廠除了努力控制製程上的靜電防護的問題,也思考將半導體電路或元件加入靜電保護電路,最常見的便是使用放電二極體來將靜電給宣洩掉,現在SP8M3這顆整合MOS,它就是在閘極和源極間加上這樣的保護二極體,避免靜電破壞閘極,進而導致MOS失去控制而燒毀。
基本上換IRF7319並沒什麼大問題,小弟我猜想原廠設計時會考慮使用SP8M3,應該是想讓電路加強靜電防護,才會選用這樣的材料的。

网友:
講得很清楚,又塞錢落我我個袋,謝謝你不吝嗇你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