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求筆電ASUS A3000電路圖

楼主(2009-11-30):
因之前A3G的那台雖然修好了,
但面板卻被我在無意中終結了,
上週到光華時看到一家專買面板的店
那店員還挺美的,我便過去問一下價格
美麗的店員一開口就要價4500大洋
還告訴我原廠報價要13500,
意思是說她賣的價格真是他媽的便宜了....
真是給她OOXX
於是上網拍了一台3000元的故障機
除硬碟外配備齊全還附原廠背袋
果然換上就完全好了
不過看著換下來的機板
手又癢了,
可是筆電的主板線路實在太難跑了
所以請各位前背助我一臂之力
如果有這圖的話就幫個忙吧

楼主(2010-01-19):
哈~~~

竟然一個回應也沒有
只好自己回一下了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尋找
終於讓我找到了
不過是花錢買的
種類還不算少
可以的話我會把它們放到"寶藏文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即便有了電路圖,筆電的電路一樣難跑,因為有的根本沒印刷零件編號,像電阻小到
連零件型號都沒有,真是跑到吐血,Carlos大您辛苦了?
有什麼心得,也請不吝說一說喔!
祝您成功順利!

楼主:
啊~~~還在吐血中~~~

前幾天倒是有個失敗的案例
有空我拍了相片再發上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之前A3G的那台雖然修好了,
但面板卻被我在無意中終結了,
上週到光華時看到一家專買面板的店
那店員還挺美的,我便過去問一下價格
美麗的店員一開口就要價4500大洋
還告訴我原廠報價要13500,
意思是說她賣的價格真是 ...

哈哈~~~~男人....都會被美女吸引.....
我前幾天報價一台...給同業的價格全新面板..裝到好4500元...不過是指定機種...同業的對客戶報價5千多..
結果同業的客戶閒太貴...就沒裝了..要是我的報價6千跑不掉耶(原廠報價都1萬左右.)..要保固3個月..
而且~~~要是買到新品不良..可是要自己損失...所以新品的報價通常都會比原料貴上一倍的價格...
其他機種就不知道了..因為新面板報價都不一樣...所以她賣這價格.是全新的話還可以(含安裝)
中古的話...去網拍~~拍一台故障機就好了阿...

网友:
NB 的價位都很貴 ~...........搞工(台語)
外面 修NB 板的報價是多少阿 ~有沒有知道行情的阿 ~
我知道原廠 報的都很高 10張小朋友
我知道對岸 NB板子 大概都賣400-500的人頭紙.(看機種)

网友:
請問一下大大
小弟有個A3N的主機板,一上電就開機,電源鍵無反應
有電源鍵的線路圖可給我參考嗎...
放好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上機 就自動開機 看是外接電源還是電池阿
若是外接電源才會自動開機 請你查電源管理IC 在電池接點往上一點

网友C(2010-12-25):
NB 的價位都很貴 ~...........搞工(台語)
外面 修NB 板的報價是多少阿 ~有沒有知道行情的阿 ~
我知道原廠  ...
引用 网友D:

對岸修也不用那麼貴啊.
400就直接買一張好的板子,回來換就好了.還要修嗎?
我是記得,修不到200草紙.

网友(2011-03-08):
我也有一台ASUS A3000,前一陣子管理者密碼忘記了,試了多種方式都無法解,
後來是把電池拿掉,放了許久,才沒電又重新設定。

网友E(2011-07-20):
ASUS A3000電路圖
ASUSA3000 A3N電路圖.pdf (951.34 KB, 下載次數: 432)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2011-09-10):
引用 网友E:
ASUS A3000電路圖

好資料.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有下載,一定要回,謝謝wet

网友:
剛好有一台不開機正需要此資料.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請問各位痞酷版友
如果完全無法觸發要朝哪各方向去查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開機,不知道用得到嗎,先下載,謝謝啦

网友:
很需要這份資料.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2011-10-25):
真是太有用的資料了,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ASUS A3000電路圖

感謝分享

网友(2011-12-20):
引用 网友E:
ASUS A3000電路圖

哇喔....A3...我剛好有一台

收下備用

网友:
謝謝wet你無私的精神是我效法的英雄

网友:
引用 网友E:
ASUS A3000電路圖

谢谢你的分享,小弟的 A3000 刚好坏了,正好需要用到

网友(2012-02-03):
引用 网友E:
ASUS A3000電路圖

謝謝您的資料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感謝分享!!

网友(2012-03-19):
很實用的資料,收下備用感謝

网友:
我最近有一台a3g的但面板出問題,那兒可以買到便宜的lg.phlips lp150*08 的面板!請前輩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岸修也不用那麼貴啊.
400就直接買一張好的板子,回來換就好了.還要修嗎?
我是記得,修不到200草紙. ...

如果可以幫忙時,可以幫買一張好嗎?

网友:
收下了.感謝

网友(2012-05-03):
引用 网友E:
ASUS A3000電路圖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我也有一台A3000 鍵盤電源燈都沒亮 不能開機 拆開 也看不出端倪 不知如何下手?
有此電路圖 摸索中
感謝分享

网友F:
請問 所有LED燈上外接電源不加電池(因為電池壞了) 都不亮 上電後 電源開關無作用 誠如各位前輩的經驗 我做了以下幾個動作:A.電容225 輕碰即掉落 沒補 B.記憶體用橡皮擦 擦過 也是過換另一插槽 C.主機板上的貼片LED燈四顆 用電表二極體檔直接量 電源LED1標示會亮(電表上的數字1.2---)反向不導通 但是其他三顆(LED2 LED3 LED4)正反皆導通 皆不亮(電表上的數字是1.1----即0.965三顆都一樣) D.CMOS電池1.46V 已更換新的電池3.26V
是LED2 LED3 LED4的問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 所有LED燈上外接電源不加電池(因為電池壞了) 都不亮 上電後 電源開關無作用 誠如各位前輩的經驗 我 ...

CMOS電池取下,電池座電極片用起子刮一刮上點機油,旁邊的RESET SW多按幾下,再把電池裝回試試。

网友:
wet大 一樣 不給面子 靜悄悄 無反應 為了他已經"歐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