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8S648FX-RZ除錯卡c1 c0跳變

楼主(2009-11-30):
技嘉8S648FX-RZ除錯卡c1 c0跳變!!!

首先cpu之P C R及PG用假負載量測均ok!
觀察除錯卡燈號及代碼顯示現象,
其規則如下:
1.除錯卡代碼c1(時間長) c0(時間短)反覆跳變
2.除錯卡燈號IRDY(bios)(時間長) reset(時間短)反覆跳變
什麼情況會造成自動reset!!!

查ram供電線路PCR電壓,均正常!(因無示波器,只能查電壓)
因除錯卡燈號IRDY反覆跳變,查bios SST39SF020A(如附件)
datasheet第6頁,當CE=low,device ACTIVATE
量CE(pin22),結果是"低電位",證明bios晶片有被選中;
量OE(pin24),"高/低電位跳變",與除錯卡燈號IRDY"同步";

吹下SST39SF020A,再量測電壓變化狀態,與上述相同!

拿顆SST39SF020A,重燒Binary_Code,再銲上,開機後已不再卡c1了;
裝上ram及agp顯示,畫面已可正常顯示~~~

從這個維修case中可發現,卡c1不見得一定是記憶體相關線路問題,
還必須要仔細觀察除錯卡燈號的變化狀況,再來"下手",
這樣比較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與大家分享經驗!!!

270.39 KB, 下載次數: 171

SST39SF020A

网友:
恭喜維修成功,此類型文章應PO在實例區

我幫你轉。

网友:
感謝你的心得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 ~ 會造成C1的情形 很多 ~...............所以該試的要要試試看~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IRDY#不是bios才會發出的信號,南北橋﹑io....等都有這信號產生,

isa bios 跟 fwh/lpc bios 又是不同架構。

卡c1,c0的前置作業就是先查記憶體電路,cpu座,北橋,後查南橋,bios,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