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SL7007 !開機馬上滅燈<維修成功!已附圖>

楼主(2009-11-30):
聲寶SL7007 !開機馬上滅燈
一開始打開看C23  C24  電容凸起!!
換上後還是一樣的狀況!!
後來!!仔細一看!!
後面的C5706  4顆壞3顆!!
換上C5707  (爬文看到說好像可以用) !!
開機一測!!還是一樣!!一開機馬上滅燈!!
所有黑色電容小弟又解焊過!!量過都正常!(C7忘記了)
請大大們指教指教!!
另外一問  小弟走了一趟電子材料行
發現電解電容有兩種  EC 與  LESR  兩種電容!!
有何差異??小弟看了!!不知道該怎選擇!!

海力星期日沒開嗎?小弟有心去看!只看見冰冷的鐵門!!

將所有的電容換新的!!

將所有的電容換新的!!

c5707也換好了!!悍的不是很美觀!見諒了!

c5707也換好了!!悍的不是很美觀!見諒了!

拉一個太大力!!斷了一邊!!該怎辦呢?

拉一個太大力!!斷了一邊!!該怎辦呢?

拿起熱熔槍

拿起熱熔槍

給他黏一下就ok啦

給他黏一下就ok啦

用好後!!馬上上機測試!!

用好後!!馬上上機測試!!

耶!!看到可愛的吉娃娃了!!

耶!!看到可愛的吉娃娃了!!

試機3小時正常!!等的老師要的時候再拿回去環好了!!先留下來用!!

試機3小時正常!!等的老師要的時候再拿回去環好了!!先留下來用!!

网友:
基本上你現在的狀況只要把那顆麥拉電容換掉就可完修了

這台通病就那兩顆電容C23  C24  .然後因為麥拉電容無容質.而C5706電流跟溫度會升高而發生CE腳短路!

所以你現在就去找那顆麥拉電容!

電容去網拍找找吧.電子材料行沒比較便宜!

記得找有牌子的.日系的最好!

還有你說C5706壞三顆.覺得怪怪的通常一個電容配2個C5706.如果三顆壞掉.你就要注意另外一顆麥拉電容!

我圈起來那顆不用量了.本人目測你用電容表量是0!(大膽預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大大好眼力!!我回去在看一下!!
居然還有這種地方壞掉!!
小弟又吸收了不少!!
換好正常我在貼上來!!

-----------------------------------------------------
H224J D
100MPS4

C48麥拉電容  剩下1.7n F   (膨脹那顆)
C25麥拉電容  0.224u F

不過小弟還是覺得兩個一起換好啦!!

剛剛上網看了一下!!藍色那顆教突波吸收器!!
那顆故障機率有會嗎??

-----------------------------------------
喔不!沒買到@@
運氣真不好!!

网友:
真無言.我網拍打0.22uF 跑出一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2703773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12761976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15589842

幫你找到三種.自己選擇!

其實這類型的麥拉電容不好找.用上面三種都可以代替.自己看喜歡用哪一種吧!

加油吧.這台真的不難修.電容裝上去.就點亮了!

另外你說藍色那顆那個根本沒遇到故障過.不用去懷疑那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給的見意!!
因為小弟只是剛開始!!
沒那麼多台可以讓小弟支解!!
有找到相同容値的電容!!
不過電壓200V
這顆是100V的!所以小弟不敢大膽買下去!!

原來這幾種電容也可以代替麥拉電容!!
又多吸收了!!

网友:
突波吸收器要是壞的話
您的電源板也可以不用修了

楼主:
大大!!小弟換好了!!不過還是不行!!
我仔細一聽一看!!
不是我按開她才滅!!
它會有一個高頻的聲音出現!!
越來越高!!然後燈亮!!小小的啪一聲!!就滅了!!
之前都是裝在裡面所以沒發現!!
小弟這次是不插螢幕測試!!
才發現這些狀況!!
如果需要量策的地方!!請大大標是一下怎樣量測!!
感恩!!
還是是小弟買錯了??
原本100V的用高於它的原先的電壓!!沒關西嗎?

网友:
不考慮成本當然是耐壓越高越好。

网友:
你可以再把你的故障情況說明清楚嗎?

那電容耐壓高沒關係的
順便檢查C5706有無短路.會壞的就電晶體.電容 而已!

你現在接上信號跟電源線.會出現何種故障現象.請再次說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插上電源!!就開始有很高頻的聲音!!
幾秒後燈自動亮起!
亮起的同時!!聲音加速!!(大概0.5秒的加速)
小小聲的" 趴 "一聲!!
燈就熄掉了!
一直循環這動作
----------------------------------------
AD板沒接!!
就不會"啪"一聲了
只有高頻的聲音
----------------------------------------
請教大大如何檢查C5706??
我把它換成C5707了!!
不知道還要不要再檢查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說的故障情況我還是不了解.最主要是螢幕的狀況

C5707 就是測量CE角有無短路! B腳 測量有沒有在導通0.7V

不知插電後綠燈有亮嗎?

螢幕有顯示桌面嗎?

燈熄掉是變成澄燈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當然囉!沒接AD板,高壓板沒有ON/OFF的動作,自然不會點燈管,也就不會聽到啟動燈管的聲音了(大大您聽到啪的聲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說的燈是電源燈  (綠色那顆)沒有變橙色
我是沒接燈管啦!!

接了燈管也是一樣!!
不過只差再"啪"一聲
燈管才被點亮!!

那聲音是從P I 板傳來的
高頻與"趴"一聲

------------------------------
   C5707
   B C E
小弟在沒通電量!!指針式 毆姆檔  黑棒在B  紅棒 C、E
BC >> 1、2顆6歐姆   3、4顆 0歐姆
BE >> 1、2顆6歐姆   3、4顆 0歐姆   (就是這樣的數據)
----------------------------------------------
小弟不懂大大說的0.7V是怎量??
指針式DC檔
通電 量  BE腳要0.7V嗎??
還是???小弟對這方面比較不懂!!
只能靠大大的耐心囉!!
感恩::)

---------------------------------------------
小弟剛剛把C5707解焊!!結果2顆我輕輕一拉!!黑色地方碎掉針腳下來了@@
剩下兩顆我有用指針歐姆檔量過!!BC BE CE 都導通@@
所以表示壞掉了?  可能是之前麥拉電容沒換掉所以導致他又燒掉了?(小弟這樣的假設是對的嗎?)
我之前有多買一顆  新的!!
BC BE 接近7歐姆   CE不倒通
大大再請教一個問題!!我每次都會把NPN PNP給搞混!!有這樣的方式可以去了解!!
小弟翻了書  不知道這樣解釋是否正確
C5707 C表示NPN高頻用

楼主:
大大們!!小弟終於修好了!!
我很不甘心!!所以我又跑回去買了一堆C5707
還有一些電容!!
結果!!我把全部都換新的!!
問題就OK了!!
小弟推測!!是因為一開始沒有把那顆麥啦電容換掉!!
導致C5707又燒了一次!!
需要貼!!成功的畫面嗎??
小弟只是燈管有亮了!!還沒把所有的東西都裝好!!
晚點再來貼好了!!
感謝A大細心的指導!!

网友:
分辨NPN和PNP,電表打歐姆檔X10(以指針示範),黑棒接電晶體任一腳,當紅棒接其他兩接腳都會偏轉的話,代表B極已經找到了,這時B極即為P型半導體,其他的C、E就皆為N型半導體(電晶體就是NPN);相反的電表同樣打歐姆檔X10(以指針示範),紅棒接電晶體任一腳,當黑棒接其他兩接腳都會偏轉的話,代表B極已經找到了,這時B極即為N型半導體,其他的C、E就皆為P型半導體(電晶體就是PNP)。
再來打歐姆檔X10K,原本接B極的紅棒或黑棒交換掉(紅棒換黑棒或是黑棒換紅棒),沒有接B極的那支探棒隨意接C、E任一腳(這時我們還沒找到哪支是C,哪支是E),當指針偏轉最大的(向右偏轉),那麼那隻腳就是E,另外一支就是C。
一顆好的BJT電晶體,C、E腳間不管紅棒黑棒如何交換量測,絕對不能導通,如果導通,即代表電晶體已經擊穿了!這樣可以先簡單判斷電晶體的好壞。

网友:
一樣是維修的 我覺得 紅冠大公雞 解說的相當詳細 推!!

网友:
看了這篇真是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