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映開機一閃馬上黑頻

楼主(2009-11-30):
此為8燈管各燈管測試都可點亮但都都一閃即滅經量測為最左上的燈管無法點亮請問我該如何維修

网友:
如果換了燈管後仍然如此(故障仍然存在),那麼就要開始查高壓板了。
燈管老化無法點亮,有保護功能的板子只要偵測到異狀,便會關閉高壓輸出。

网友:
1.供電部份電容容量變少2. 高壓板上昇壓變壓器 3.軀動mosfet or transistor

楼主:
將燈管各別接下面的接頭都可以點亮就熄滅就只有接左上腳的接頭完全不會亮但其他都一閃就熄滅

楼主:
拆下2顆高壓線圈比對量測發現左上線圈組抗比較高型號為2804700700 DCGM 0403F請問一下有可替換或那可買到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