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 網路'電話線纜線測試儀

楼主(2009-11-30):
網路'電話線纜線測試儀
這個東西相信很多人都有使用過,它的作用就是檢查 網路線(RJ45)'電話線(RJ11)是否有斷開 ,幾乎少用;
但是我則用它來檢查大型設備(或長距離)的信號號是否斷掉,
一般設備長距離的信號線,要檢查線路是否斷掉,幾乎都用另一條線相接形成迴路量測,可是如果遇到沒有另一條線時,那該如何?
這時這個測試儀就很好用啦!
1.請用一條雙邊都是RJ11接頭的電話線(四芯-紅黑黃綠),平均剪斷電話線
2.請用四組*2 個鱷魚夾(顏色最好跟話線一樣),接再剛才剪斷的電話線上,變成一端是RJ11接頭,另一端是四個顏色不同的鱷魚夾,共兩條
3.檢查時就RJ11插入測試儀子機,另一邊夾住你要查的線路,另一端RJ11插入測試儀母機,另一邊夾住你要查的線路
4.如只檢查一條,其餘空夾互夾
以上分享,此工具另外用途

网友:
謝謝分享 ~我也是用這種 很方便  可以知道線路有沒有異常 ~QQ

网友:
想不到還可以這樣用,這招不錯,學起來

网友:
鱷魚夾可以在上面貼不同顏色的貼紙,可以方便識別,這樣就可不用為了找不同顏色的鱷魚夾而煩惱!

网友A:
感謝大大分享
等有錢時再買一個回來試試

网友(2010-02-17):
引用 网友A:
感謝大大分享
等有錢時再買一個回來試試

應該不會差多少.....
100元就很好了
一桶汽油錢.就有了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39913563

如有犯規
敬請指導...

网友(2010-07-23):
這個好幾年前買時是四五 百元
現在不到兩百就有了

网友(2011-01-19):
這樣如果在不同樓層就不用再跑來跑去了,謝謝分享n_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