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維修後的不良電容器回收問題

楼主(2009-11-30):
1.一般垃圾桶
2.五金回收桶
3.電池回收桶
4.管它去死,亂X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高興有人注意這個問題,電子材料我都是跟著電池一起回收。

网友:
電池,我都用"盛X珍"的瓜子桶裝的,可以裝很多,又不怕漏液....

電容就用一般類似"善X"的瓶子,裝滿再換一個....

不過還是隨手做環保吧!!!

网友B:
大家可能不曉得吧~~~~~
我就免費提供一個情報給你們~~~~

請將這些廢電子材料~~~都集中在一起~~~~
至少要10KG以上的重量~~~
拿去政府立案的回收場~~~~~~~
還有錢可以收~~~...
我之前拿去賣..1KG好像是3元...
現在不知道多少錢~~~~~

PS...如果有故障BGA南北橋晶片或顯卡晶片有0.5KG以上重量不知道如何處理可拿來送我~~~

网友:
我是1.
真慚愧~ 我都直接丟垃圾桶ㄟ! 完了我!
好在我修的東西不多!

我也希望愛地球做環境! 不知何時會有環保電容等電子零件?

网友:
我只有一點點還收在桶子裡 , 不知何時能累積到讓自己有想丟的滿足感
其實後來買了電容表後,覺得以前好像做白工比較多
所以有的又撿起來用了.

鉭電容不知道會不會比較環保些,還是更不環保 ?_?
最近微星出限量的8年保固全鉭電容高級主機板.

网友:
回收場回收後不知到如何處理

网友:
鉭電是所有製造過程中最會產生有害物的一種東西.
所以....能不用它就不要用吧. 尤其是設計的工程師.
讓我們用使用量來減少它的製造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啥! 更有害環境,搞什麼!看微星出那一系列的板子,看到覺得很帥,一堆鉭質電容,據稱耐用度比一般的低阻固態電容更高,原來也是環境的殺手。

小弟我的廢電子零件都亂丟在工作桌上,好不容易整理好,結果有修東西的話,又隨手丟在工作桌上.....還是亂!也一直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廢棄物,都沒有亂丟出去。
倒是讀高職時,上完實習課都要打掃.....結果一堆廢棄電子材料都掃到垃圾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環保電容,其實你已經在用了,就是妳常看到且XD要死的 液態鋁電解電容器,它是死後最無汙染的,
且最有利益價值的,從頭到尾只有一樣沒回收再生的,就是無鉛的pvc膠套,一般再生處理是整顆絞碎,分隔出鋁殼'正負鋁箔屬於鋁,膠蓋屬於橡膠,電解紙屬於紙漿,引線端子屬於鐵,你可以看出它的歷史悠久
ps:電解液蒸發了

楼主:
看來有許多人很有環保概念,其實電容器回收,除液態鋁電解電容器可以直接丟五金回收桶,其餘只要是固態化的電容器,請放入電池回收桶內,
因固態化的製品,其製程中都有一段屬於有毒性調合的,故其回收要像電池一樣,經專業廠處理分離中和;再來像 ic '晶片等一樣放入電池回收桶

网友E:
現在很多電子都是環保 零件 ~ 大概 幾年後 就會自然壞掉.
不知道對使用者是好是壞 ~
壞 用沒幾年就壞囉..台灣人很省的.. 1台車就開了好幾年
好 對環境不會破壞...
我朋友在做電線的 ~它們說現在的電線 大概 幾年後那曾塑膠就會 風化 不會像以前一樣 在土裡 N年也不會化掉

网友:
真是出乎意料.
結果最環保的東西是用最久卻常被嫌棄的電解電容.
讓人稱頌的鉭電容與固態產品反而是比較毒的傢伙
消費者取向反而製造出更不環保的東西,人類真是天生的環境殺手
--------------
c大
那個電線有分用途來區分製造嗎?  覺得太恐怖了.
不就變成沒幾年就要整個換線,不然就等著電線走火燒光光

网友:
是呀. 所以那些個環保人士, 有幾個是真的環保呢?還是打著環保的名號行歛財之實呢?

想想, 一條電線, 用個10年,20年都沒事, 你把包覆的材質改了. 變成5年就一定要更換,
那不就成了5年到了就產出一堆廢棄物嗎?
雖說能回收, 但, 一定會有其它的毒物產生, 沒法子說100%沒問題的東西.
那這樣的政策跟做法, 是保障了車商的收入, 還是環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現在很多電子都是環保 零件 ~ 大概 幾年後 就會自然壞掉.
不知道對使用者是好是壞 ~
壞 用沒幾年就壞囉..台灣人很省的.. 1台車就開了好幾年
好 對環境不會破壞...
我朋友在做電線的 ~它們說現在的電線 大概 幾年後那 ...

電線.....風化.....
其實~~~最近的電線走火~~大家就因該都知道了....
這些說是最環保的電線也是最便宜的電線....
這種電線要是不出5年被風化...
那每年都會看到廠商或是一般家庭常常發生火災而上電視囉.....
尤其又是那些很喜歡買便宜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s大.那些車都是歐洲車吧.
他們的車都會規定什麼東西多久要換.
都有一個列表. 所以.買一台車, 它一生要花你多少錢, 是固定可以算出來的. 除了油錢外.
(有些像保險的xx金)

可是那種車來到節儉的台灣, 通常不會準時的去更換它.
這就會變成你看到的火燒車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可能不曉得吧~~~~~
我就免費提供一個情報給你們~~~~

請將這些廢電子材料~~~都集中在一起~~~~
至少要10KG以上的重量~~~
拿去政府立案的回收場~~~~~~~
還有錢可以收~~~...
我之前拿去賣..1KG好像是3元...
現在不 ...

+1 我也是分類收集賣錢...=.="

网友:
回复 网友G:

都是  歐洲車拉 ~BMW 輪速感應器 就是 環保的電線~
...會 風化掉 ~....  ..
應該有分 ~用在哪裡的地方....

...一般的電線 你有看過 會這樣嗎?.............

网友:
歐洲車BENZ也是一堆環保材質,超過五年以上塑膠跟部分線路就像巧克力般脆,一碰就整個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