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 SMT-32LC1不開機 疑似AD板故障<已解決>

楼主(2009-11-30):
故障機型:三洋 SMT-32LC1
故障情況: 時開時不開,開時背光點亮黑屏,無聲無影。
     大多數不開,電源啟動時指示燈為橘登。
     開時,指示燈為綠燈但背光不一定啟動,如背光啟動呈現黑屏。
根據以上條件判斷及實際量測判定,AD板故障。
我檢查先往供電部分開始查,P板的12v 5v 5vsb 均有正常的送入AD板
AD板上的MOS均有正常的在工作,1117的供電也如標示33=3.3v
在將全版地毯式搜尋,無FB開路,量測各IC旁的電容均有電壓。
所以基本判定P的部份正常。
接下來找C,板子上有3種晶振20Mhz 24Mhz 14.318Mhz
使用示波器量測發現,14.318以外的晶振均有正常起振且頻率正確.
此顆IC 應該就是主要的控制晶片 旁邊的晶振為14.318Mhz
量測的結果是45Mhz
已將晶振旁的兩顆電容(30p)跟01E(1M)電阻 確認功能正常 也更換過晶振本體 仍呈現45Mhz 不知道這是否正常?
查到這邊已無思路 煩請各位大大指點 謝謝.

网友:
如果將晶振拆掉,量測兩端是否有clock呢?小弟我是懷疑晶片它本身能夠自己產生clock。
怕的是有可能除頻錯誤,造成無法開機的狀況。
小弟我是這樣猜想,不知道這樣想有沒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掉就沒有波型了= =

我也是在想...會不會是頻率不正確導致的不開機。
可是更換過震盪的零件 還是不正常,就不知道怎麼處理了ˊˋ

网友:
供參考
1.空載強制起動電源查是否有5V:12V:24V
2.外接5V輸入至AD板查看電壓會不會飄移
3.若不會飄移
按電源鍵看電源燈是否有變化
電源燈若有變化..........AD板正常
4.若會飄移.............AD板不正常

楼主:
後來真的不行,想說 時開時不開,有可能是空焊.

就找個難度最低的DDR RAM就給他補焊下去了.

[localimg=704,528]1[/localimg]

先點助焊劑,用320度熱風給他尻下去2分鐘,再補一次助焊劑風槍轉380

約40秒,補焊結束,可開機 正常燒機中.

网友(2010-01-03):
問題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塊應該不是那邊的問題,這塊常見故障有1.不開機2.開機後選台無法記憶(關機後跳回第一台)...
大大若真吹一吹就好了~~真是讓小弟又學一招了!!
多謝大大分享

网友:
厲害!!真的是受教了
這一招要學起來

楼主:
被推上來了,這台過了兩個星期後又故障一次,故障點一樣出在DRAM。

這次我有預熱台了,進行較強力的補焊在加上散熱片

穩定運作中。

网友C:
搞不懂的是你晶振的頻率怎麼測量會是 45MHz ? 不是 14.318Mhz 麼?

怪勒?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推上來了,這台過了兩個星期後又故障一次,故障點一樣出在DRAM。

這次我有預熱台了,進行較強力的補焊在加上散熱片

穩定運作中。

這台~~~那顆BGA空焊也會有這問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的是你晶振的頻率怎麼測量會是 45MHz ? 不是 14.318Mhz 麼?

怪勒?

對呀= = 我也很吶悶,我從主機板上拆下來的14.138Mhz在主機板上量是正常的.

示波器相同的設定,去量另一個晶振25Mhz就正常,我猜可能是他電路的設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TONY 買預熱台囉 ~ 可以POST 看看嗎?你買哪一台阿 ~?

网友:
視訊盒內有顆5V穩壓IC換掉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同的機種,這是聲寶或是三洋.
您說的是歌林是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說的是三洋SMT-32LC1,這問題是這一型的通病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可以ㄚ! 我在PO上來.

不過我買貴了 用起來沒有在網路上爬文來的好,可能是環境因素吧。
不過用一段時間 還滿順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說的是三洋SMT-32LC1,這問題是這一型的通病

這台是視訊盒分離的,要拆到AD早就拔掉了。

所以不可能是視訊盒的問題,用類似的AD板如海燕科技大大所說只有聲寶 三洋。

网友:
還有ACER,廣達.

网友(2011-07-15):
不好意思
小弟把這個帖拉出來請教各位前輩
我遇到關機後頻道不能記憶的問題
除了頻道不能記憶外,連亮度偏暗,如果恢復出廠設定值,亮度會恢復正常
但只要重開機,這些參數就異常了
我曾經把24C32換新的,結果還是一樣
拿電錶後量測後,發現24C32的電壓不穩,介於1.6V~3.3V亂跳
再往上查,如圖所示,排組的電壓也是有同樣問題,input為3.3v,但是output會亂跳
原本以為發現問題了,把排組拿掉後,直接量測output竟然也會有1.5v~2.3v的電壓
應該是某個元件被擊穿了,因為我沒有電路圖,實在很難繼續往下查了
請問板上的前輩,可否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24C32必須燒入原廠程式.

网友:
小弟剛開始就是拿別張類似卡的24c32來試,也無法記憶,雖然是不同機種
換了空白的,也是一樣的情形,這空白的應該會在開機的時候寫入
其實,我是認為那不穩定的電壓,才是真正的兇手
只是不知道這不穩定的電壓,從何而來

网友:
該換掉的電容你沒換掉,罰你自己做功課,
網路上有出現過換哪幾顆電容的圖片.

网友:
板上出現的電容,都已經換過了
狀況還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