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大幫忙確定電阻值?(已修復)

楼主(2009-11-30):
不好意思,請大大們幫忙確定此電阻值,因顏色有點色差,不太確定,希望借由各位大大的判定來取最多數者的意見更換^^

网友:
如果可以說明用在哪種電路的.我想會比較好
黑黑紅...參考.參考!!

楼主:
是電源供應器上的,跟我判斷的一樣,我原本想說是棕黑紅,問過很多人都說是黑黑紅,那我就能續修power了,謝謝

楼主:
嗯...請教前面有效值都是0那...這個電阻是幾歐姆啊

网友:
我覺得是白紅黑 或 灰紅黑

网友A(2010-01-09):
回复 网友B:

嗯!不錯,黑黑紅,一定是黑黑紅,絕對不是黑黑紫,(打國際電話002不要改撥007),嘿!J大你故意拿一個這麼奇怪的電阻來考我們大家,你一定是種花電信派來的對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錯,黑黑紅,一定是黑黑紅,絕對不是黑黑紫,(打國際電話002不要改撥007),嘿!J大你故意拿一個這麼奇怪的電阻來考我們大家,你一定是種花電信派來的對不對, ...

   :on_087| :on_087| :on_087|
這個好笑^^

電阻保險絲~~~~0歐姆...

楼主:
...大家不要笑拉,
那我是否能用保險絲代替,找不到這種電阻拉...

网友:
我眼花看不清楚

楼主:
...........經小新大的一句話提醒,今天將終於將一台朋友送我的迷你準系統的電腦修好囉。故障原因是上電就過載保護囉!此機powe好特別又超小的180w,故障為次級輸出的電阻(圖1)開路了,查找好久 ,問題是找到了,可是小弟也不是很懂,一直往到底是幾歐的電阻來查找資訊,它的線標又奇怪,不感冒然找來替代,蒙小新大有看到這篇幫我解惑了(感謝)既然是充當保險用的,就從廢power中找到一支W數大小相同7.5歐換上;上電再觸發,嗯~各電壓都正常了,可以拿來連接液晶電視看pps囉^^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你有沒有試過通電數分鐘後 !!!

然後用手去感覺一下溫度會不會很燙 ???

如果會燙手那可能有問題哦 !!!

楼主:
嗯~温度真的有點高耶~
請教是否這樣代換有問題?或者直接用保險絲串起來較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是否可拍下整體的圖 !!!

還有可以量一下電阻兩端的電壓嗎 ???

楼主:
j大,這個電阻一端接地,另一邊接5v輸出,是否是當負載用啊?只要開個1分鐘,摸電阻就會燙手耶
5v實際測得是5.48v左右,gnd那邊是0v,請教是什麼原因造成過燙呢?原本開路的電阻是否也因高溫造成開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負載用的電阻 , 那麼你這電壓 是 5 v  !!!

P= V^2 / R
   =25/7.2
大約 = 3.472 W

這已經超過你的電阻正常的承受的瓦特數 !!!

所以你的電阻的阻值是不對的 !!!

你的電阻值可能是  25 歐姆以上 !!!

你自已可根據那個公式算一下 !!!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766&highlight=%E9%9B%BB%E9%98%BB

p.s : 選用電阻必須是可承受瓦數大一級 !!!

楼主:
嗯~我有比對過原來的電阻(圖1)和我代換上的是相同大小,大小相同是否w數也相同呢- -!,(我的認知是這樣)
我不是電子科系,照著J大的公式,我的換算如下:
電壓5.25V^2/7.5歐=4.004w
請大家不要見笑,我不知算的對不對= =!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有比對過原來的電阻(圖1)和我代換上的是相同大小,大小相同是否w數也相同呢- -!,(我的認知是這樣)
我不是電子科系,照著J大的公式,我的換算如下:
電壓5.25V^2/7.5歐=4.004w
請大家不要見笑,我不知算的對不對= =! ...

對啊 !! 一樣的大小 瓦數是一樣沒錯 !!!

所以呢 ???  ................

楼主:
.....有點模糊了,那這樣原本換下的黑黑紅電阻該如何計算它是幾W?小新大已說明是0歐....,我...真的不太懂sorry..

网友:
回复 网友F:

說是零歐姆是開玩笑的 !!! 你還真的當真 !! (用在這裡是絶對不可能)

當電流流經一個電阻 , 會有產生功率 !!

P 就是功率  !!  那所謂電阻的瓦數  !! 就是這顆電阻可承受的功率 !!

根據公式得知 ,  如果你使用 7.2 歐姆 則 電阻必須使用 5 W 以上 !!!

而你的電阻瓦數是 2W 的 !! 所以這個阻值是不正確的 !!!

而正確是多少我也不知道 ,  只能跟你說這 阻值 是 25 歐姆以上的 !!!

p.s :電阻瓦特數是以大小來看 , 當然也有直接標在上面的 !!!

楼主:
謝謝j大,我這樣有點概念了,剛剛再認真看到電阻上的色碼,再用算出來的是25姆以上的話,就暫定是92歐或82歐了,白紅黑或灰紅黑。
小新大,別鬧我了

楼主(2010-02-27):
終於修好這顆power了,之前由於沒看過這種電阻還被大家虧了 = = ,後來確定此電阻的規格後,請朋友幫忙去找,找了幾 家都沒有,終於有家店員說沒有82歐或92歐的電阻,後來找到91歐5w的水泥電阻來代替應該可以,等了幾天東西終於到手,急忙換上後,開機不再保護斷電了,於上先簡單裝上4個風扇作負載後量測各電壓,11.60v,5.33v,3.32v,-11.80v、5.06v SB,綠線則為3.24v,各電壓應該都還ok,就裝機測試,結果可上電但是開機無畫面.........
並偶爾有聽到變壓器吱吱聲......XD,索性將變壓器旁的小電容47uf 50v,1uf 50v 及0.47uf都換掉(位置如圖),再上機測試,開機了,吱吱也不見了,完修~
後續再拆開檢查所換上的負載電阻也不會高溫到燙手的程度了

91歐5w水泥電阻.......殺雞就要用牛刀.....XD

91歐5w水泥電阻.......殺雞就要用牛刀.....XD

所更換的電容位置

所更換的電容位置

故障的東東

故障的東東

网友:
 恭喜您完修囉!

网友:
阿勒~~~我現在才發現....我回應yoyoben777的笑話~~造成你的誤判.....

不過恭喜你完修了....我手邊也有一台故障問題超多的420W的電源供應器....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由5V的待機電源電路故障~~~造成一連串的電路異常...
我修了2小時還在修......在不行~~打算把整個電路的零件都換掉了...
因為~~~5V的待機電源本來沒輸出~~~被我修到有輸出之後...變成8V.....我差點暈了...
後面的電路因該有些東西都被這8V打穿了.....

楼主:
小新大,其實這個電阻我今天聽朋友說他幫我去光華找料時,有一家店也說嗯是0歐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