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65GM2貼片保險絲燒毀,請教規格及代用.(已解決)

楼主(2009-11-30):
MSI 865GM2貼片保險絲燒毀,整顆碳化,
清理後如照片1框框處,請教是否有大大知道規格?
主機板上有另一顆貼片保險絲,如照片2框框處,
不知道能不能參考,但也看不懂規格,想請大大們賜教.

照片1

照片1

照片2

照片2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你的板子是否是...-6743-?你核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Playx大,仔細找了主機板上印刷,果然有小字MSI-6743,
請教Playx大,照片配合兩處USB電路圖看來,照片2零件標示"P 260",電路圖寫2.6A,
所以照片1燒毀的保險絲,依照電路圖,是不是找編號"P 200"的2A保險絲??
另外這是自復式保險絲嗎??在網路上找零件時看到自復式保險絲都有"P"字樣.
網路上找到了miniSMDC200的DATASHEET,不知道正不正確,再請Playx大指教.
http://www.konkurel.ru/raychem/polyswitch/miniSMD/miniSMDC200_rev_C.pdf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找耐電壓、電流相差不遠的保險絲就可替換,不一定要相同的。
它不是自復式保險絲喔!要不然怎麼會燒到碳化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隨便找個2a保險絲就好或電源線抽一跟細鐵絲,注意喔....(檢修中可能還會再燒保險絲)

1. 不要上電,打usb 中間兩引腳阻抗,阻值接近0,南橋可能掛了,試著打別組usb座來判斷

2. 把oc#2 這條電路劃斷(或拆電阻),這是通往南橋,劃斷後上電查是否供電短路造成過電流燒毀保險絲

3. 若是供電出問題修供電,正常後在找廢板拆保險絲,希望南橋沒事...祝好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Playx大的詳細解說,
下班去找了一下,SMD保險絲還真的沒得買,
腦筋動到容易取得的電阻保險絲,但店員說這是交流電用的,殘念,
後來在朋友處挖到一片廢版,但上面只有4片1A的SMD保險絲,於是又開始想要天馬行空黑白舞,
請問如果我把兩片1A的SMD保險絲疊起來焊上,等於用並聯方式結合成2A保險絲,這個辦法可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電阻保險絲可以啊,一般我都準備1a,2a,3a..很貴我記得好像一個10元,

維修液晶很常用到,至於並聯我沒這樣用過,前提是要南橋沒燒毀,南橋燒

了你還要修嗎?

网友:
保護端建議不要分流會比較好.
如果是要維修先隨便找個近規替代吧.

楼主:
回Playx大,
原來電阻保險絲可以用喔,可惡的店員,害我今天白跑一趟,手上只有之前修BENQ剩的3A,
最後,我還是黑白舞了,先給他2片1A貼片保險絲並聯焊上了,南橋沒燒燬,目前燒機1小時還正常,
很幸運,2A貼片保險絲整顆燒到碳化成灰了,附近零件都無損.
回new手傑,
我也是不太懂有點擔心所以PO文問,目前開機正常,但不表示以後沒問題,
所以還是準備找時間再去買電阻保險絲回來換上.

感謝大大們指教.

网友:
哇...燒成這樣南橋還OK真幸運....

不過我很好奇是怎麼讓這玩意燒成這樣的?

是USB接錯線嗎?

楼主:
回复 网友F:

拿到板子時看到燒成灰的SMD保險絲也很傻眼,
換過保險絲,發現可正常開機進XP後,大膽推論是USB插槽或傳輸線有短路,
電話請朋友去看一下主機,果然前置四個USB插槽中,有一個一支腳歪了跟外框接在一起短路了,
而且聽說電腦不穩狀況有一陣子了,猜想可能因為沒發現短路,慢慢的燒,才會誇張到燒成灰,
多虧Playx大的電路圖及指導,才會這麼順利短時間完工,
不過還是得再多作測試,確定沒問題再還給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G:

恭喜修好了,再來保險絲就要好好選擇了,檢測時可以隨便取代,完修

後就要找規格相近來取代,那位店員沒說錯,有些電子零件的電氣特性

我不是很了,耐壓110v跟耐壓6v是有差別的,我當初的原意是以為供電

短路造成燒毀保險絲,所以才叫你隨便接一個保險絲來檢測,希望你能理解...

關於用耐壓110v 2a取代後會如何?我不敢亂下斷言,讓有學過電路分析的

大大來說明吧....."緊酸"

ps:一般銅絲跟鐵絲也不宜拿來做保險絲,因為熔點太高,檢測時可以勉強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小弟把已解決先拿掉好了,目前解決方案:
1.使用2顆1A SMD保險絲良品,相疊焊上當並聯湊合用.
  (但8樓已有大大建議保護電路不可分流.)
2.使用電阻保險絲.
  (店員的確有說這是交流電用的,但他也說,耐壓250V,250V以下都可用,主要是看電流.)

以上再請教版上大大解惑,SMD保險絲實在不好買,找到同規格更難了,若有替代方案,對大家是好消息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J:

主機板都是小電壓大電流,以2樓那張圖來說,r90也具備保險的用意,我看過用類似

這部位的電路圖,有的是用1a來當保險絲,如果是我的話,我會...

1. 用一顆1a smd 來當保險絲

2. 用110v 1a 電阻保險絲,因為不知是快熔或慢熔?雖然耐壓要110v以上才會熔斷,但只
    要過流1a以上也是會熔斷,慢熔可能要2.5a以上

以上是我不專業的看法,給你參考..若有說錯希望各位大大能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機板都是小電壓大電流,以2樓那張圖來說,r90也具備保險的用意,我看過用類似

這部位的電路圖,有的是用1a來當保險絲,如果是我的話,我會...

1. 用一顆1a smd 來當保險絲

2. 用110v 1a 電阻保險絲,因為不知是快熔或慢熔?雖然 ...

P大~~~快熔與慢熔的差別
快熔就是我們一般使用的保險絲...例如10A的保險絲只要電流超過或是等於10A就會在1秒內燒斷
至於慢熔...以10A為例...在電流大於等於10A時需要30秒至1分鐘的時間才會燒斷(超過15A約5秒內燒斷)...
這種保險絲通常都有好幾條絲線..很容易辨別..主要是用在馬達....
瞬間啟動電流過大超過30秒沒正常運轉..就會燒斷....

另外...保險絲..都是銅絲作成的

网友:
保險絲好像是不用管電壓大小的,要注意的是電流!
一條保險絲,阻抗趨近於零,不管加多少電壓,那電流都會趨近於無窮大,便利用過電流會產生高溫進而燒斷保險絲。
找不到保險絲,可用細銅線來代替,但是要非常注意銅線的粗細,不然可能會燒不斷或是一接負載馬上被燒斷。
USB電路這邊,通常負載電流很少會超過1A的,除非使用外接硬碟,瞬間的啟動電流才比較有可能會超過。已經有1A的SMD保險絲,可以直接換上去,沒什麼關係!

楼主:
Playx大,其實小弟又特別再去觀察過十幾片主機板,就小弟所看到的,通常用1A SMD保險絲,後面只會接一套(2組)USB插槽供電,
用2A的則是接2套(4組),就像小弟手上這片主機板燒掉的位置,就是2套(4組)USB,從Playx大提供的電路圖加上小弟所觀察到的,用2A應該是比較正確的.

至於用1A會怎樣,小弟覺得不能插太多裝置吧,例如一顆2.5"HD耗電通常是500mA,理論上是不是同時插3顆,就有機會燒掉1A SMD保險絲.所以s10274chen大跟Playx大的共同見解,有1A SMD的話,先湊合著用就好.

那替代品.....電阻式保險絲不知道是快熔還是慢熔?如果是慢熔的話,就Shunxing大說的"30秒至1分鐘",會不會燒斷前,
已經讓一些零件也跟著損壞了?如果沒有這個顧慮,小弟應該可以拿來用吧,真想找片板子來做實驗.

突然想到0歐姆貼片電阻,不知道他耐多少電壓及電流......又開始天馬行空了.

网友:
對USB 插座使用自複式保險絲與電阻保險絲是有不同的效果.
自複式保險絲是PTC(正溫度系數電阻)對USB插拔的瞬間大電流有保護效果而且在電流消失能RESET.不是單純過電流保護燒斷.
如果每次USB插拔就燒保險絲,就十分不方便(耐電流太低).或是讓電流衝擊晶片也不好(耐電流太高).

自複式保險絲(PPTC)有多家供應商,所以不用太在意型號編寫方式,電壓及電流規格合用最重要.(電壓一定要在規格值上,不可高壓低用)

USB 規格是500MA ,用 1A 對應2個PORT. 用 2A 對應4個PORT. 電路圖上1組用2.6A,另1組用2.0A原因不明.

楼主:
回复 网友K:

感謝cnpan大,小弟竟然沒想到拔插瞬間的大電流,果然沒讀書,基本功不好,
所以電阻式保險絲,0歐姆貼片電阻都是不建議的代用品,只是天馬行空的想像,還是得用正規零件--自復式貼片保險絲.

小弟有上網查過的確有多家供應商,但小弟不需要大量,頂多偶爾遇到買幾顆,
外面電子商場很難找到,就連網拍及網路電子商城,小弟只找到1A的,
所以目前解決辦法,還是廢版拆的1A湊合著用吧,並且2顆1A並聯焊在一起使用也是不建議的.

非常感謝各位大大指教,又多學到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小弟把已解決先拿掉好了,目前解決方案:
1.使用2顆1A SMD保險絲良品,相疊焊上當並聯湊合用.
  (但8樓已有大大建議保護電路不可分流.)
2.使用電阻保險絲.
  (店員的確有說這是交流電用的,但他也說,耐壓250V,250V以下 ...

[保險絲好像是不用管電壓大小的,要注意的是電流!]

這句話有問題 ??? (無意惹爭端 , 純粹只是探討)

最近我也再想這個問題 !!!

保險絲的規格為何要註明 250V x A 呢 ???

首先我們看一下規格的意思 !!

當額定電壓在 250V 可容許 x安培的 電流通過 !!!

假如原先設備使用的規格是 110v 3A , 那麼更換成 220v 3A 會是怎樣 ??

讓我們用功率來看 !!!

p = 110v x 3A  = 330W

而 220v x  3A  =  660W

當原本使用 110v 3A 的設備 , 換上一只 220v 3A 的保險絲會有什麼現象 !!!

因原本 220v 變成 110v  , 此時這保險絲可承受的電流等於 6 A

I = 660w / 110v

那麼就失去原來 3 安培的保護作用了 !!!

如果上述說法有誤 , 請更正 !!

謝謝 !!

网友:
我也不清楚電功率P=IV,跟保險絲的關係=.=

不過保險絲應該是通過電流超過規格時,電阻變大使本身熔斷吧...

電流經過保險絲產生的功率

P=I^2R  , I<規格時,R趨近於0;  P趨近於0  保險絲OK

                  I>規格時,R立刻往上攀升?    P也增加; 保險絲熔斷?

不確定是不是這樣n_059|

耐壓問題就真的不知道了,不知道是不是會有不能完全斷路的問題?

网友:
保險絲也有分電壓的.......不過...
沒有jeanshyen大所說的問題220V用在110V會有雙倍的耐電流...
不過有些接點控制器就有這問題...

保險絲的電流在於絲線的粗度
而且是採用電流計算....
耐壓..部分...我很少看到110V的...幾乎都統一規格250V.......
當然...主機板上面的..常常看到63V的耐壓.....因該跟使用的材料有關....

网友:
頭一次聽到FUSE也有如此多種要考慮的因素,唉!書真的沒唸好哦

网友(2011-03-22):
原來這種是保險絲
原來主機板也有保險絲呀

网友(2011-04-24):
所以依照各位大大精闢的講解,就是無替代方案是吧
SMD保險絲....就一定要用同規格同樣安培來更換~~

我想電子元件都是人發明出來的,針對不同的特性用不同的原件,如果有更好的方案人家早就想出來了~~除非設計上有瑕疵
要不然都是原廠零件最好:)

跟保養車子一樣呀原廠零件雖然不是效能最好,但是一定是最穩定的~~可能也是最耐用的~~改車雖然快就是用不久~~

网友(2011-07-26):
真是長了見聞了!

不過,又有點粉奇怪的是我在網站找貼片 保險絲3A時,都沒有看到有標耐V的!
該不會是該零件只用在某些設備,而該設備的電壓一定在某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