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AWL500 無法進入網頁管理(已ok)

楼主(2009-12-01):
我先後撿到3台IP分享器,2台DLINK已檢測OK(全都是軟體沒更新),有線無線都OK,論壇上已有討論就不說了...

但這台BENQ AWL500可以無線上網,但我一直無法進入網頁管理,有甚麼辦法可用?

网友:
有的只能用有線的方式登入管理
不知道P大用無線連還是有線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厚...因為是純無線ap,我是用無線連,我把dlink當一般hub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時候是打192.168.0.1。小弟下面這台d-link就是這樣(不過是有線的)。

网友C:
之前不知道 在哪看到一偏 無法登入的問體
直接打上 192.168.0 ****  /   ROM 的資料 就可以直接燒錄新資料 ~
我忘囉   這文章在哪 我來找找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不知道 在哪看到一偏 無法登入的問體
直接打上 192.168.0 ****  /   ROM 的資料 就可以直接燒錄新資料 ~
我忘囉   這文章在哪 我來找找看 ~

不知是不是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499&extra=page%3D1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我有reset好幾次,可能如阿龐兄所說要用有線才能進入,

問題我沒有多餘的網路線n_065| ,等買來後再試,非常謝謝各位..

网友:
p大有裝ADSL吧?
不知小烏龜是新的還是舊的.
您可以試試用小烏龜附的那條網路線.
有很大的機會是跳好線的,可以讓你用來直接連.
可以先檢查一下2端的線頭顏色排列看看是不是有不一樣,就知道是不是有跳過線了.
二頭都是> 橘白、橘、綠白、藍、藍白、綠、棕白、棕---無跳
有一頭是> 綠白、綠、橘白、藍、藍白、橘、棕白、棕---有跳
配色上不用太介意,做電信比較不在意配色順序,
重點只是線材二頭的配線上1-3,2-6這2組線有無對調而已.
100M內只用到這4條另外4條沒有也無所謂.
其實不檢查也沒關悉拉,只是沒動靜而已.
-------
不然就算沒跳線在加上小烏龜的線就有2條了
DLINK 交換式以上的裝置的好像每個通道都支援自動偵測跳變MDI / MDI-X
這樣也是可以全都插一起就好
當然要是從始至終都只有小烏龜的那條的話,那條90%以上是有跳過線的.
剩下10%是因為小烏龜較新本身就支援自動偵測跳變MDI / MDI-X ,所以附了一條普通平行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阿龐,我是同軸電纜寬頻,附的網路線應該是普通平行線...

因為一位朋友拿液晶來修,所以就沒去買網路線,其實原本有很

多條,都被朋友拗走了 ....明天再買來試

网友:
好好喔連這都撿的到...

楼主:
我想到一招設成同網段,暫時無法上網但應該可以進去網頁管理...

終於讓我試出來,證明機子沒壞,謝謝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實不是我撿到的,都是同事或朋友撿到送我,他們都以為掛掉或容易熱當,

其實只要軟體更新就好,變壓器也是一個問題所在...

网友:
P大人緣好 !! 有人送那麼多的東西來玩 !!!

我有時手賤都會上網買一些故障品 !!!

可是通常是沒辦法修好 , 很多都是零件都找不到 !!!

p.s : 還有我的功力不足啦 !!!

网友:
回复 网友F:

P大...
其實,要進去設定,都是要先設成同網段的
應該是您D-link的2台都是預設DHCP開啟,所以電腦使用分享器自動配發變成同網段.
這台卻預設關閉才會無法取得網路組態來登入,需要手動設成同網段
...想說前2台都可以,那應該已經有設定是同網段了,就沒想到是這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當初有用原廠的驅動軟體設定dhcp開啟,但當我進入後才發現無效

(11樓貼圖就是預設畫面),dlink 的設定是要用有線才能進入,所以

每種機子設定都不同,知道習性就好,還是很感謝你..

网友:
這些分享器的確很容易熱當,需要加強散熱才能好用。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拆開外殼後用手摸一下哪顆晶片會發燙,會發燙的晶片就給他貼上一片散熱片就能解決。
這些生產廠商好像都沒做過長時間熱機測試,連散熱片也要省。
分享器站著擺也會比平著放較不容易熱當。

D-Link 用的電源變壓器故障率超高是有目共睹的,不要像第四張圖那樣那麼省:拆開修好又用熱融膠黏回去。
外頭電子材料行各種規格很多很好買,一百多元就能買到,自己修還不夠工錢。

無線的分享器舊款的大都只有一隻天線,其實還能夠再接出第二組天線來,無線信號就會變得更穩定一些。
在無線的電路模組上其實還有另一個高頻接頭,這接頭不是叫 I-PAX 就是 MC-Card 的,只要找到適當長度的接線,就能改裝出第二組天線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可是我更新軟體後就不再熱當過,偶爾抓抓片(BT)也都正常...

機子會發燙倒是真的,但如果加散熱片,盒子空間會不足...

加上3M 雙面膠棉貼布好貴,想直接挖洞裝風扇就行...

訊號要加強有看過改裝天線,至於再接一組天線出來,這已超過我的功力,

這應屬於無線電方面吧,不知有沒有說錯?我只有一台電腦,IP分享器就在

電腦旁,怎麼收都是滿檔,清晰加HI-FI....主要也不知從何改起?

网友:
回复 网友I:

如果您有用筆電或掌上遊戲機,又喜歡拿來拿去到處跑(例如上廁所時),無線信號穩定就很重要了。

雖然是屬於無線電領域,但是由於材料容易取得,現在也變成電腦 DIY 改裝項目之一。
打開後看好電路板上到底是哪一種接頭(不知道貼圖上來我幫您看),再用尺量好電線長度(到塑膠背板),上網拍或電料行製作一條(背板上的接頭都是 PR-SMA,這條線就叫 I-PAX to PR-SMA 轉接線 xx公分長),拿到線材後塑膠背板鑽個大洞就能裝上,再裝上一支天線就完工了。
裝雙天線比單天線加大要來的有用,其原理與無線麥克風主機之雙接收天線相同,當然的三天線的無線分享器信號會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J:

謝謝版主先...只要門檻不高我都願意學,我拍了一些照片請參考,不足的話我再補..

网友:
回复 网友H:

說到您提的另購變壓器, 之前曾經遇過一台DI-704P變壓器故障, 去光華找了同規格的副廠變壓器, 只用了一個多月就燒掉, 再去買原廠變壓器才解決的怪事.
來到論壇學習後, 剛好那顆原廠變壓器又突錘, 乾脆自己修理, 修好拿電鑽在殼上開幾個洞加強散熱.....

网友:
您這台 AP 很不幸是不能改的,因為 WiFi 線路是直接做在主版上的。
如果是採用插卡模組式,這種介面稱為 mini PCI, 就跟筆電內建的 WiFi 卡一樣,就有第二組外接接頭能夠接出來用。

有內建 WiFi 的商品由於都要送 FCC or NCC 審驗,生產廠家可能就會採用已經送審過的 WiFI模組來用,以縮短上市的時間。
但是採用 WiFI 模組的成本會較高,後來的產品都儘量直接做在主版上的,您這台就是後期的這種。

下圖電路版上緣的小接頭就是 I-PAX 接頭:

需要的線材長這個樣子:

裝上去就像這個樣有兩條線:

所以下次如有撿到這種的再來改!

网友:
回复 网友K:

變壓器電流不足!當然容易燒壞!

請先改用實驗室可調式電源供應器供電,看正常工作時要消耗多少電流。
再去找相同電壓的而電流規格是消耗電流的 3 至 4 倍的交換式變壓器。
不要忘了這些變壓器的規格本來就有誇大,又一棵只賣您幾塊錢,好壞牌子的差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K:

E大購買要小心,市面上變壓器真的都是灌水的,如同K版主所說,我是都在加2A左右

,有機會我會用可調式電源或勾錶來示範...

网友:
這是利用 PCMCIA 無線網卡來做的 AP ,感覺有點遜,成本也很高。

由於 PCMCIA 無線網卡已經內建天線了,請看第二張圖,那兩個鍍金的勾勾就是天線。
上面的 PCB 天線底端有個 J1 的射頻接頭,這就是 I-PAX 接頭。
下端的 PCB 天線並沒有做出射頻接頭來,要改有點困難,但還是可能的。
去找不要的壞 WiFi 卡拆出 I-PAX 母座來,在數字 48 的那個灌孔處刮掉綠色防悍層,再悍上母座就可以了。

只要再買條 I-PAX 接線就能改裝出來,但 I-PAX 母座就不太好買。

網卡由於是 PCMCIA 介面的,所以只要用力滑拔出來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L:

謝謝版主,小弟心理已有底了,I-PAX 母座來拆舊貨看看,改裝好我會PO上來,

謝謝..甘溫

网友:
補充,由於前帖無法修改(不知大夥也會不會這樣)多發一帖。

剛剛到網拍找了一下,現在這些接頭都很好買也很便宜了。
I-PAX 座只要 NT$35,做現成的 I-PAX to PR-SMA 線也是 100 元有找。

請特別注意線長要剛好,還有新的天線端子(PR-SMA 座) 不能離原先舊有天線座太近,愈遠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L:

再請教板主一下,這種規格可以嗎?還有天線選購要注意什麼?謝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11300938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22316532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423133760

這種天線可以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2896312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05964540

還有這種電波對人體會不會造成傷害呢?謝謝..

网友:
我不好意思直接貼出連結,怕有廣告嫌疑,我剛看到也是這個。
還是要先決定新天線的固定位置,才能決定出線長來,可以稍長就是不能稍短。

第一種天線是固定式不易換天線,連接頭形式也不對,不合用。
第二種天線是標準型可用,但這種長度不夠增益不足,都是人家不要換下來的,如果可能找兩隻長一點增益強一點的天線會比較好。

网友:
這種電波對人體有無傷害?這問題真難回答...........

簡單說,怕就不要用,手機電波比這要強上太多,手機有 3W,AP 只有 10mW,手機離腦袋更近死的更快。
無線電這種東西廣泛出現於人類社會才十幾年,目前沒有直接數據證明對人體有害因為取樣時間不足。
低頻電波人體容易感受到例如 60Hz,而高頻電波人體沒感覺但是傷害較大例如 X 射線,對人體精密器官影響會較大如腦與眼睛。

這問題要問我而我的回答可能是不客觀的,因為我的工作常要接觸幾萬瓦以上的廣播發射機,玩射頻二三十年了我的健康還如年輕小夥子(只有眼睛老花了)
就跟抽煙喝酒一樣,生病機率比較高但不會一定會生病,還是跟飲食生活比較有關係,放寬心最重要,想玩什麼就去玩。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已改好了,但是單接改造那一隻無法滿格,近距離也是如此,2隻一起接或單接原來

的孔就會滿格,是否還要更改ap內部設定,還是正常......

网友:
這樣也可以.........P大的改裝能力也真強~~~~
不過..這距離也未免太短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N:

看來買台鉤表有必要性......

找一天去光華買支來用.

楼主:
回33#

有線網路是加密的最好方法,這台ap加密功能只有wep,很容易被破解,純粹是改好玩的,

沒什麼技術性..

回34#

勾表一般很少使用到,y拍跟露拍都有賣大陸製,2~3佰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勾表小的還是愛用國貨, 買MIT製品吧  XD

网友:
回复 网友P:

看圖 3 好像您有將 PCB 上的兩條到天線的銅箔給截斷,是嗎?

依您測試的現象應該是單接任一訊號孔強度都要差不多,請裝同一隻天線來比較,也請用功能較強的 WiFi 測試軟體來讀到 dB 值。
AP是沒有地方需要設定,有影響的是 AP 軔體,原先這塊版子上就有雙 PCB 天線應該是軔體有支援。

這種雙天線技術稱為 antenna diversity,可以讓信號變得較穩定,但不一定會有在信號強度上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簡單說就是,在接收訊號時會自動選擇哪隻天線的訊號較強,要發射時再用另一隻天線來發射。
如此可以提高 AP 收發的雙工模式隔離度,讓遠距離的小信號容易被收到而從而提高 S/N 比。
兩隻天線的距離也有要求,最好是兩個波長以上(約二十幾公分),收發的訊號才不容易打架。

看圖才知道這塊卡是  11 b 的,雖然速度不快實用價值不高,但是拿來做實驗還蠻適合。
一般這種的雙天線改裝是能延長通訊距離,也能提高高速率時的穩定度。
您還是需要多做實驗與比較才能獲得相關知識。

楼主:
回复 网友Q:

pcb板上的銅箔我未動過手腳,我不懂原理,但我猜測會被截斷應該是要外接天線

,也就是說這張卡本身可設計成隱藏天線(如usb無線網卡)....

這台可能無法改造雙天線,若有碰到其他ap再來試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