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MPU

楼主(2009-12-01):
請問一下各位!MPU旁邊都會有一個24C16的EEPROM,請問一下不同廠牌或MPU內容不同,可以燒一樣的24C16嗎?
我的情形是mpu的SDA、SCL、CSZ用視波器看訊號都不會跑、TSU56AK已更換新品、MPU和TSU56AK的VCC、RESET、CLK 都是正常的、但LVDS就是沒有輸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小弟我一直以為那顆ROM要燒資料的....結果看到tony大這篇後,才知道原來不用燒資料的,它是用來儲存顯示器的個人化設定(如亮度、語言等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208&extra=page%3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