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的選擇與功用?

楼主(2009-12-01):
小弟走了一趟電子材料行
發現電解電容有兩種  EC 與  LESR  兩種電容!!
有何差異??小弟看了!!不知道該怎選擇!!

還有很多種電容!!
小弟不知道它們是啥時才用到!!
大大們能指點指點嗎??

网友:
電容的選擇.要看你要用在什麼地方.

网友:
電容名稱

EC = 有極性電解電容(電化學電容-Electrochemical Capacitor)
NP = 無極性電解電容

ESR = 等效串聯阻抗
LESR = 低等效串聯阻抗(低阻抗電容)

http://me.dyu.edu.tw/lab/h8301/download/%E9%9B%BB%E5%B7%A5%E9%9B%BB%E5%AD%90%E5%AF%A6%E9%A9%97%E8%AC%9B%E7%BE%A9.pdf
16~19頁有詳細的電容介紹

還有這裡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798&extra=page%3D2

楼主:
我看文章有看到說
電容的耐壓越大越好???
假設100uf  10V
我可以用比10V還要大??
我好像有看到有大大說30%
我好像有點被搞混了!
大大們能解釋一下嗎?

网友:
其實電容的耐壓是比工作電壓大最主要是預防突波..

另外還有使用壽命的問題....

不過最大的問題就是........=>電路板能不能裝的下....

楼主:
嗯嗯!!最近電子接又多跑了一趟!!
發現看了那些資料!!
果然買電容的選擇沒有像以前那樣的疑問了!!
每次都老闆拿好給我的!!
不過還是要自己去挑!!這樣才會了解比較多!!
感謝大大們!

网友(2010-05-17):
謝謝拉~~不錯哦~~有東西可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