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SOWA 30吋液晶電視~開機閃一下就看不到

楼主(2009-12-01):
SOWA 30吋液晶電視~開機閃一下就看不到畫面~有聲音~就是沒影像

扒了許多文~但還不是很確定

有量測高壓線圈

我的是16燈管~有8個線圈

量組抗~發現有一棵沒阻抗

是不是線圈壞了呀!!

那有在賣單顆線圈~我有找到賣整塊高壓板的

液晶INVERTER無法點亮燈管~~型號是4006A508027~~

SOWA 30吋用的~板子編號48.V1448.021~24V 16燈

我有拍照~但我不可以貼圖

网友:
多回複就可能貼圖了

网友:
加油嘿~我也還不能貼圖>"<

网友:
v‧要回十封就可貼圖了。

网友:
如果確定是線圈壞了 找相同的高壓線圈較困難 應該是從更換高壓板著手!! 24V 16燈的通用高壓板很多 應是可以找個適合的!要不就要找相同的拆機板了!!

网友(2010-01-24):
線圈壞了呀

网友:
完全同型號很困難,同4006都可替換,我也是貼上這網站,就有好心的前輩賜贈兩顆4006a的高壓線圈,真的很感激這位大大。另一種方法去回收場碰碰運氣,有時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喔!

网友(2010-03-03):
我有可送你..運費自付!

网友:
我也還不能貼圖說>"<~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你把認為壞的東西,拆下來量測,把數值告訴大家,我想很多人樂意回答你的問題。

网友:
之前我得歌淋也是這樣,修高壓版花了3200元
真貴

网友:
這類型高壓版的變壓器故障率高
更新即可恢復正常。
有變壓器需求可找我

网友:
新進朋友注意事項
http://bbs.pigoo.com/announcement.php?id=90#90

网友A(2010-07-05):
我有一部Roger 30" LCD TV是用差不多型號的高壓板48.Vf1448.001,同樣有上述問題。
拆開後發現有部分零件有棕色的、似短路過的燒焦痕跡,不知道如何知道是那個零件出事,有沒有人可以提供解決的方法?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網上拍賣板我記得有一位大大專門在賣4006的線圈,只要前面幾碼一樣應該都可以代用
對啦,那位大大出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網上拍賣板我記得有一位大大專門在賣4006的線圈,只要前面幾碼一樣應該都可以代用
對啦,那位大大出聲了

我出來了! 有人找我嗎?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部Roger 30" LCD TV是用差不多型號的高壓板48.Vf1448.001,同樣有上述問題。
拆開後發現有部分零件有棕色的、似短路過的燒焦痕跡,不知道如何知道是那個零件出事,有沒有人可以提供解決的方法? ...

以這描述誰也不敢說是哪出問題! 零件那麼多,該情形頂多是過熱的痕跡...
請PO圖以及清楚描述故障情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出來了! 有人找我嗎?

以這描述誰也不敢說是哪出問題! 零件那麼多,該情形頂多是過熱的痕跡...
請PO圖以及清楚描述故障情形

我看過其他的相關討論後,相信是其中一只變壓器出了問題,經測量過後,發覺其中一組的阻抗測不到阻值。各先前的其中一位所出的問題一樣,所以大致找到了問題所在,可惜我沒有相同的零件更換。
多謝師兄的回覆。

网友:
線圈壞了.換線圈就ok了啦

网友:
可惜我沒有相同的線圈,所以換不了。

网友:
最後我都係在淘寶買了一塊相同形號的高壓板來替換,現在電視可以正常收看節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