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ntpclock問題

楼主(2009-12-01):
我在公司電腦的工作管理員中的處理程序中發現有一個ntpclock的程式在執行
上網查了之後發現它是自動對時的程式
有人知到它是如何開機就自動執行
而且不會顯示他的圖示 只能在工作管理員中的處理程序裡找到
而且它顯示的使用者是administrator不是我在用的使用者名稱
想在家裡也設定成這樣 有辦法嗎??

网友(2010-02-10):
有個方法你可以試試
可以把命令指示字元叫出來
打下指令 msconfig 按下 Enter
在出現的視窗中選擇頁籤啟動
看看裡面有沒有

另外,windows也有提供網路校時的功能哦
控制台=>日期and時間=>網際網路時間

网友:
把ntpclock, COPY到任一您想放的地方,基本上它免安裝的---做捷徑到--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開始」功能表\程式集\啟動
或直接不做捷徑,直接放ntpclock到上述.

第一次重開會放大,記得最小化它--圖示以後就縮在常駐了,再到
開始[按右鍵]------內容-----工作列---自訂-----選擇ntpclock--永遠隱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