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瑞UPS C-1000 無法切換電池供電<已解決>

楼主(2009-12-01):
朋友送我一台用不到的飛瑞 C-1000 UPS,換上三顆堪用的電池後通電測試,結果發覺斷開市電後,電池電力無法接替供電。

請教高手,若要自行維修要從那部份著手較好呢?

网友:
你可以找看看本論壇有無類似例子,我記得好像有....

這代表UPS的電源切換電路異常,它無法放電供設備使用..

那他的充電等其他功能都正常嗎?

楼主:
我有用 "UPS" 搜尋但並未找到相關的發表,再來找找看。
有試過充電功能正常,用電表量測電池的兩端會在40V~43V間每隔幾秒移動一下(電壓是否太高了?)。

切斷AC後量電池組電壓 為39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12&extra=page%3D2

請看第二篇,要先確定電池是好的再處理才有意義。

楼主:
多謝 W大指導,趕快了解一下,有問題再向您討教,Thx!

補述:為確定電池可用狀態,特地將使用中的另一台UPS換成那三顆堪用的電池,並切換測試市電和電池供電,確定電池可以接替供電給設備使用。

因為沒有線路圖,接下來可能要將部份元件予以解焊,看能否將這部份電路描繪出來,再請高手幫忙。

楼主:

由於是半路出家,對於電子器材很多都是一知半解,只是憑著興趣摸索,很多地方都似懂非懂,維修ups也不例外,在此若有不對的地方尚請先進們不吝指正!

雖然花了不少嘗試的時間,到最後還是將它搞定,還好問題點比較簡單,將銅鉑補焊就改善了!

檢查過全部的元件,外觀上並沒有燒焦或異常的狀況,但細看L6和L7附近的銅鉑有銹蝕的現象,將銹蝕的銅鉑部份用短線跳接,再上電測試就可正常工作了!

由於此段銅鉑的銹蝕,造成輸出座上的電壓只有約60V AC在左右,補焊就恢復到110V AC了。

附帶分享一個小技巧,當串接的電池要連接到主電路板時會產生跳電火花,因為會對板上的電容快速充電,為了避免火花的產生,遂找來一支20瓦150歐姆的電阻串接,數秒後再將電池連接至主電路板,這樣令人肉跳的火花就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