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annStar C171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01):
狀態:該螢幕有電源,但畫面稍縱即逝,燈管要亮不亮。
維修:拆開後,發現電源板有五顆電容凸起,換掉電容後,大功告成。(算是好修的情況)

凸起的電容

凸起的電容

网友:
電容故障 算是撿到了~QQ 恭喜修復~

网友:
左下角那顆470uf/16v也要換掉。

网友:
今天也修到同樣的p+i版,撿到軟的...

网友:
抱歉我有疑問...

看了很多維修實例怎麼高壓板昇壓變壓器(我有沒有講錯?)附近的
PCB都因為高溫而變色了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是高壓.大部分都是背面的晶體溫度高所致!

网友:
5顆電容就修復運氣不錯捏~更換電容後順便將其他地方補錫.畢竟內建電源板散熱不易.易造成錫龜裂.而造成顯示器故障的最大兇手..

网友:
單只是電容故障..運氣好..真是撿到滴..

网友:
我只有第一台液晶拆開是電容爆,接下來的都是一堆我還給老師的東西壞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恭喜..運氣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壓.大部分都是背面的晶體溫度高所致!

原來是這樣阿~感謝你的說明..

网友(2010-02-09):
電容故障~~比較好修

网友:
常修到換電容就正常的...
我算運氣不錯喔...^__^

网友:
這樣子真的運氣不錯
之前也都修到軟的
但是現在都卡住了
要慢慢追線中
恭喜修復

网友:
電容故障 撿到了

网友: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