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1715sm 冒煙

楼主(2009-12-01):
各位高手們大家好:

我家的螢幕有一天冒煙了
拆開一看 P+I板如圖
有兩處燒焦的零件
1)R260[燒到色碼看不清楚,不知幾歐姆?]
2)Q202[燒到看不見編號,不知從何找編號?]
另外有2處的焊點旁有黃黃像咖啡漬
1)L152
2)CR151
這樣的狀況要如何修理呢?
露天拍賣有人在賣類似的版子,
要跟露天賣家買來試試嗎?
P.S.第一次上來發問
如果貼圖看不到
請到我的相簿看一下,謝謝!

网友:
建議低壓沒問題的話,改用通用的升壓版吧,或者找整組能用的P+I版

應該不只上面的1跟2燒壞...

网友:
維修要多方面思考 ,您問電阻值另一組上的並沒燒 量它就有答案.

网友:
1)R260[燒到色碼看不清楚,不知幾歐姆?]
2)Q202[燒到看不見編號,不知從何找編號?]

這板子還不只這地方壞掉.背面還有一個IC  BI3101A  這顆也會燒掉!如果嚴重表面可以看出燒焦痕跡

勸你放棄想修的念頭.直接用通用高壓版比較快

网友:
如果想修下去的話,查一下燒壞零件的走線,看它跑到哪,或許能藉由datasheet找到一絲希望。這樣有挑戰度,需要花點心思。
不然直接換P+I板是最快的。

楼主:
謝謝眾高手的回覆!!
因為我不是電子科的,
所以,前面幾位大大要我查高低壓側,
說真的還不知要如何下手,
我會的是直接換爆凸的電容,
跟有色碼的電阻,
第一次遇到燒焦的狀況,
想說來版上跟大家討論一下,
綜合大家的看法,似乎只有換通用版一途,
至於通用版,
小弟有幾個問題想再請教:
1.通用版跟誰買比較有保障,能推薦賣家給我嗎?
2.通用版的接頭(燈管的大小口,另外一頭接A/D的接頭型式不同)要如何修改呢?

网友:
這板子的修復率很高阿~~~~~~
建議用維修的~~~~~
因為我遇過很多人在這塊板子上改通用版
都不到1年就出問題了~~~有的3個月就回修~~~~
我上星期還有遇到一台~~~~
他的狀況是....正常的時候很正常~~~
隔天就會出狀況~~~~就畫面出現不到1分鐘就沒背光
那各通用版被我找到快翻濫了還找不到問題...
而通用版...拆下來直接點燈~~~可以正常使用....

最後~~~~只好找一塊我修好的備品直接換上去~~~~
就沒在回來了~~~現在這塊只能被我拆料了
如果不會修~~~去電子材料行~~~一塊才300~500元~~
不然就只有給別人賺~~~~~
下面這塊是被改過了~~~~浪費我的時間的板子~~~

网友(2010-05-19):
一樣的壞法

我也有相同的問題耶.........
我的也是那根電阻燒焦了
還有一顆三隻腳的上面可辨視的剩TSA
疑似A5TSA
不過找不到替代品

网友:
現在的Monitor 越做越薄,改高壓板空間大都不夠,真的修不好要改,建議請先在高壓部分加隔離的塑膠片,以防止因潮灦/積塵OR高壓突然的尖端放電Inverter因而再次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