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換電容

楼主(2009-12-01):
大家好
各位維修主機板的高手請教一下,因我對修主板一翹不通(不會修)但很想學

想請問一下換電容問題,目前只會修換電容而已
就是啊我有一塊主機板電容爆囉是1500uf 16v
但要到電子材料店找一模一樣不見得家家都有
所以老闆都會說找相近的來替換,如1000uf 16v的都說可用沒關係
那我想請問機板這些電解電容可以這樣替換用嗎?他在主機板都扮演什麼角色呢?可找相近的取代呢?
謝謝大家~:)

网友:
老闆很粗心歐,電容量少500微法拉, 只有電容老化才會出現,
耐電壓可以曾加(減少耐壓會暴的可能很大),電容量健議不要亂改比較好歐
電容好像都扮演濾波的腳色叭..以上就目前所知

楼主:
發現很多電子材料店買零件最好自己找自己翻不然都隨便給你
今天想去買三顆1500uf結果回來才發現他給了1000uf
感覺電子材料店老闆因該要很專業才對結果都那麼隨便
是因為太瞭解隨便嗎?

如果不行又要花二十五元買三顆囉
原本當備料囉

另外如何測量電容老化故障呢?我只有數位一般型的電表,三四百哪一種的

网友:
上網買日系電容可能會比較好,規格多,比較好找
但還是要小心仿冒品!
電容要用 電容表 或 LCR電錶 來測量電容值
若少於電容上所標示的電容值太多,則為老化,如果多太多的話可能也有問題!
最好要在電容上標示的誤差值內!

网友:
你去爬文!~~~換電容有貼過專文,看過之後你就不會搞不清楚了..

電容鼓包很適合做入門故障排除學習的...

你去找來看看,那是個PDF檔案,由網路上一位專門幫人換電容的個體戶
寫的教學說明文...

其次你要想清楚修主機板不是好玩的,起最起碼要投入幾千元買基礎的維修
裝備,好比拆焊工具(烙鐵、錫絲、吸錫槍、吸錫絲、焊油、烙鐵架等等)、
檢測儀錶(電容表、三用電錶)...這些東西樣樣要花錢買,假如只用個一兩次
那就浪費了......還有後續你能否取得零件、添購高階設備等等...

以及你是否可以取得足夠的東西讓你練習讓你修...事情沒有外行人想的簡單

想清楚再說....這是一條不歸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上網買需要運費或只知道拍賣地方買
所以不知網上有比較好的商家或網站嗎?

网友:
我也沒買過,因為都是拆廢版的電容來修
以前去電子材料行,也是買不太到這種高規格的電容,不然就是放很久的電容
之後就放棄去電子材料行買,而且坐公車去還要30元,運費都有了...

網拍買的話就看評價如何,評價越高的、資料越詳細的、買的人越多的
就可以先買幾顆看看品質如何,如果不錯就再買!

楼主:
今天懶得在去跟老闆換電容囉,我懷疑他是不是吃呆,上一次跑第三次才換對
所以就用1000uf 16v跑看看,可開機,可裝xp,燒機軟體標cpu到100%一天時間未當機也未有錯誤
所以因該是可以用的
基本上我也經常拿一些晶片壞掉無法修的電容來用但不知好壞
在論壇中有看一些用電容表但上網看一下大都一千多塊,也不知道能否測量3300uf 6.3v的電容
因我遇到報漿都是幾乎都是1000uf 以上規格,但都三位數能測量嗎?
看論壇有一篇自己作但他只有電路圖無製作過程,因必非電子工程行業畢竟一些電路圖看不太懂
另外他也是三位可量測上千以上的電容質嗎?目前讓我覺得疑惑地方

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專用電容錶都可測20mF,不然音響用的濾波大電容都是上萬uF要如何測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P大那要用音響專用專業儀器測
我是在考慮購買電容表或CR表 中_~_~週轉資金部購 我本來打算購買大陸電容的但是有各再大陸住過3年電視維修老師傅跟我說別購買大陸至電容 不耐用約6-12各月就暴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對岸有朋友可以叫朋友帶回,好像才200~300元,只是撥檔器有點脆弱,若要買工具

可以問看看版上的人,才不會走彎路花冤旺錢。

一般電容替換都是同規格,耐壓可以高一點沒關係,至於電容量最好一樣,要用不同電容量

替代,還要用示波器觀察,最主要還要看用在何處?

网友:
回复 网友D:

    竟然還特別發光給大家看
害我家YF-150跑去牆角蹲n_154|
:on_152|

白色冷光真是有高極感:on_151|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般若是要搞維修只要配合一個電容錶就好,LCR錶一般比較貴,看個人需求,

我有指針,數位,電容,勾錶,LCR錶,對我來說常用就是電錶跟電容錶,LCR

錶在量電容量程上比不過專用電容錶,電源區的H版主那台LCR錶就不錯用而且價錢

也OK。若要玩BGA還要搭配紅外線測溫錶,所以要買的"雞絲頭"真的說不完...

至於日系電容就在台灣買就好,至少台灣不敢用黑心電容,頂多快接近使用期限..

楼主:
回复 网友D:

請問大大
照片中的電容表你從對岸買的嗎?
還是台灣有賣呢?多少大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是跟這台一起買,2個賣家2次運費(內地),然後在從內地帶回台灣,

實際運費已忘了...原本是錶筆後來改成鱷魚夾..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927&extra=page%3D2

ps:幫我的老朋友在10月31日已往生,每看到這台心裡就酸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內地買的就不太能買到,因沒認識的,雖然有認識大陸的但都在福建囉

台灣拍賣都賣三位數的,不知道好不好
還有電表多功能,有電壓電流電阻及電容表但不知道好用嗎
看到一頭水,大概目前大家都賣一千多元

看論談有一個是自己做但有圖和原理說明沒製作過程
另外今天拿圖到電子材料找不到那些IC
如CD4511 B  CD4853B  CD4091等等
沒辦法只好放棄,因住宜蘭鄉下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其實要在大陸買東西就是要在內地有朋友才不會被騙,除非是大型論壇加賣場,有

直接運送台灣。台灣的電錶製作水平很高,不是一些大陸貨可以比的,若是要維修

這些工具都是必備的,我光是三用電錶就有7顆,你自己考慮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個人覺得一開始不要從修主機板開始 , 那你的挫折感會大增 !!!

建議從電源供應器入手 , 但是基本功是一定要有啦 !!!

楼主:
回复 网友J:

今天剛好有一顆電源器故障,一段時間會自動關機,後來檢視一下發現是數顆電容爆囉
但是想從大大說得自己先從電源器開始,但發現電源器都集在一起手都無法拿到
用工具夾也不是很好用,那是七盟比較好一點的power,但裡面零件排列也是亂七八糟
想修不知如何下手~

主機板教寬鬆反而我還比較容易上手更換~:)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阿!線在儀表越來越方便,以前除了除了專業外, 大家都是用指針三用電表就很好囉
線在科技越來越方便減少計算哪些數值

因為維修機板存個人興趣,工作維修不需要做到這類RD工作
我會考慮一下,考慮看看~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