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7VTXE+ 技嘉主機板 IDE 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01):
這片GA-7VTXE+技嘉主機板的故障情形是IDE1正常而IDE2偵測不到光碟機或硬碟,在動手修理這片主機板前,我們先回顧一下早期我曾經講過,在主機板上,北橋掌控高速電路,南橋掌控低速電路,IDE就是南橋掌控的項目之一,所以遇到這種故障時,我們要把重點放在南橋上。
再來這片主機板可以開機到偵測IDE裝置,那表示它已正常進入POST(不知道什麼是POST請回去參考舊文),以我的經驗,能開機到這裡,南橋大致不會有問題了,為什麼?因為能進入POST到偵測IDE裝置,那表示最重要的P、C、R訊號都已俱備了對吧!
如果你是烏骨雞等級,那你可以下載電路圖回去研究,在IDE的排針插座上,並不是直接就接到南橋的,它是經過一個小排阻再接到南橋上(IDE排針上的定義是什麼?版上有很多說明,請自行參考舊文),既然初判定不是南橋壞,那這個小排阻就變成是最高的嫌疑了,我們先看看從IDE排針插座到南橋的這些小排阻在什麼位置,請看下圖︰

上面這張照片中330的排阻就是上面說的,從IDE排針插座連接到南橋的小排阻,330就是33Ω,這種排阻內含四支33Ω的電阻,不了解的人舊文中也有說明,請回去翻閱後再來看,左上角就是南橋,它一般都是設計在靠近南橋的地方,大部份都是使用330的排阻,大家對照一下你手上的主機板應該不難找到。

我們必需逐個測量該330小排阻的阻值是否正常是在33Ω?下面這張照片就找到問題了︰

上面的照片告訴我們,排阻中有一個33Ω變成173.5Ω了,下面這一張照片居然變成0.578KΩ(也就是578Ω)。

下面這一個也超過200Ω︰

先拆焊掉RN110跟RN114並換上良品︰

繼續再測量剩下的330排阻時也發現像下圖︰

像上面照片中遇到44.8Ω、46.9Ω、38.6Ω你到底要不要換?其實不換應該還不至於影響主機板工作,但是我可以預告不久的將來你還是會要更換它的,所以還是換一換吧!

換好後把錫油清理乾淨後就是下圖這樣︰

下圖就是換下的330排阻︰

最後要用放大鏡仔細檢查你換上的330排阻錫點是否有短路,如果無誤的話,在IDE2插座上接上硬碟開機測試︰

果然偵測的到硬碟了。完工!

网友:
好久沒看到W大您發維修實例了! (還沒註冊時,還在潛水時,常常看到W大您的精闢範例)
IDE故障......小弟我也有一塊板子也是這樣(它有RAID功能),但後來南橋被雷給打爆了,就沒去想去修。(光看到那些限流電阻.........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實公司有MIS,除非他無能為力,否則我另有工作,並不用親自動手,上陣子搬家也無法修東西,是大前天把東西一部份歸定位後才能動,以後慢慢把東西都歸定位,我就會常貼教學或維修實例。

网友:
每次看完 wish大大的維修實例後,第一件是就是....趕快去拍賣網站
查一下,看看這次的這隻電錶是多少cocon_081|

wish大大的維修實例很清楚,看的的時候一目了然,真希望快點充實
自已的知識,才不會每次看到故障品後就呆著了...哈..

网友:
真是非常詳細的解說.
我還以為wish老大退隱江湖了呢.

网友B:
請問W大

若我的三用電錶無測量電容的檔位

那用電容表來測量是不是像你這樣測就可以測出那些數值?

不知道我的問題會不會太過無言了....ㄏ

若發問不當,請指正,感謝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W大

若我的三用電錶無測量電容的檔位

那用電容表來測量是不是像你這樣測就可以測出那些數值?

不知道我的問題會不會太過無言了....ㄏ

若發問不當,請指正,感謝大家 ...

那是圖片中的電表是打歐姆檔唷~量的也是電阻唷,請再看一次Wish大的貼圖。

网友:
w大出手,果然一針見血
問題就浮現在眾人面前,如果是我,可能查個3天2夜.............
看來修板還是要先有正確的觀念才下手,才不會像大海撈針一樣...

网友:
Wish大這款主機板的IDE介面電路有串上排阻,有的則沒有....

沒有的怎修?~~~那就必須換南橋晶片了(提供該功能的控制晶片/或檢查該晶片
、相關電路是否正常運作)

很久沒看到wish大的示範了.....我有兩個問題要請教..

1.不知wish大操作時是使用熱風槍還是用烙鐵施工?....因為看到有大塊焊油痕跡

2.背景中的桌墊...很眼熟...是不是張腳踏墊?...用腳踏墊當桌墊不知有何作用?

煩請wish大賜教....

网友:
還真巧前幾天 , 剛好拿出古董級的 GA-5AX rev 4.1 的主機板出來練功 , 狀況也是可正常開機 , 但 IDE 裝置找不到 , 一開

始我也是鎖定 南橋 這方面的問題,找了很久也沒有發現有其他任何的問題,於是就把 南橋 附近的電解電容給全換了

換下來的電容 , 我用電容表量測 , 容值都正常的 ,  然後沒抱任何希望開機再試一下 ,  這次居然找到 IDE 裝置了 , 索性灌

個 windows 98 SE 來玩玩 , 灌作業軟體倒沒什麼問題 , 反而是那些驅動程式 , 花了好久的時間上網搜尋才找到的 , 就這樣我連

續熱機三天三夜 , 到目前也是相當正常 !!!

看了 W 大的維修實例 , 或許我那些排阻也可能不良 , 有空再拿來檢查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W大

若我的三用電錶無測量電容的檔位

那用電容表來測量是不是像你這樣測就可以測出那些數值?

不知道我的問題會不會太過無言了....ㄏ

若發問不當,請指正,感謝大家 ...

測量電容一定要拆下測試 !!! 否則無法正常量測 !!! 而且很可能造成電容錶損壞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從W大拆排阻的痕跡和排阻上的殘錫,小弟我猜想W大應該是只有以烙鐵施工。
拆排阻還不需要用到熱風槍,有點殺雞用牛刀,烙鐵就可輕鬆施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idh已代我答覆了!排阻是指電阻,而非電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拆焊排阻、排容都是用烙鐵。
那個腳踏墊可防止小東西亂掉,只是也會讓錫渣掉在上面,或許大家有比較好用的方式。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應

小弟我真是眼殘........

謝謝大家^^

网友:
感謝W大的精闢解析~~
排阻看起來很漂亮真是不會想那個是故障的~~

网友:
看W大的實例...比看我的實例還刺激....
都是那種會找到眼花零件故障........
實在有夠強的

网友:
看到w大又有空可以貼維修文.而不是照片. 這表示他正事忙得差不多了.
又有好料的可以看了.期待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太客氣了,我看你的冰箱維修實例時,也是看的很"刺激"、"過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應該也是老手,也歡迎你貼你的維修實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瞞您說, 我沒有數位相機. 而且我做的都是設計比較多, 很少搞維修.
所以...

楼主:
回复 网友H:

做設計的吃飯的傢伙更多,也可以介紹給大家認識呀!不過沒有數位相機就可惜了。

网友:
哇! 好久沒看到WISH大的實例了.

看書跟看實際維修真的差很多阿!
雖然我常在摸也有研究但是進步不了...

有些主機板是真的IDE直接進南橋,那個時候不知道要怎麼處裡ˊˋ
快要衝動跑去買BGA了!!
看到大陸貨 紅外線 12400含運

网友:
真是在這裡學了很多知識,,,
真是羨慕各位的功力...
自己也要好好加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焊排阻、排容都是用烙鐵。
那個腳踏墊可防止小東西亂掉,只是也會讓錫渣掉在上面,或許大家有比較好用的方式。

原來如此......知道了

网友:
條理清楚! 歷害歷害

网友(2010-01-10):
請問這種電阻有腳位之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在舊文就有介紹這種電阻及腳位。

网友(2010-02-13):
以前遇到許多一組ide故障的,感謝大大

网友:
看來修板還是要先有正確的觀念才下手,才不會像大海撈針一樣...
感謝W大的精闢解析~~

网友:
感謝分享.等級太低.不過會持續增加功力的.

网友:
真是精闢範例,學到很多,感謝分享.排組也是老化的重點之一',小單體故障一排也是很頭大的.

网友(2010-03-21):
學到了觀念
南橋負責低速。
有觀念之後修起來就快很多。

网友(2010-05-10):
嗯,之前在維修時也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但是通常都是交給原廠維修!
現在終於知道問題出在那裡了!

网友:
今天又學到一招了,感謝W大的提拱。

网友(2010-07-31):
如果是IDE1跟IDE2都抓不到~~排阻都正常的狀況,是哪裡比較可能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J:

請確定IDE第一腳的Reset信號是否有動作。

网友(2011-04-16):
哇!!!!!!!!! 原來 WISH 大大,,,,,,,,,,以前那麼厲害ㄚ

感謝WISH 大大的精闢解析,,,,,,,,,,,,,,,,,,受教ㄋ

网友:
珍貴資料感謝